单片机仓库管理下位机 C语言程序看的懂,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2018-10-23):
本人小白一枚,才接触单片机,有点单片机基础,这段时间在做个仓库管理系统,用的STC89C52RC芯片加上RFID,第一次刷卡是入库,第二次刷卡则是出库,但是我不太懂怎么实现,C语言看的懂,就是不知道怎么写,求大神帮帮忙,只要能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能显示卡号就行了!
谢谢大佬了!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intrins.h>         //函数处理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字符串处理头文件
#include<stdio.h>           // 输入输出函数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00,0x00,0x00,0xAA,0xFF,0xFF,0xFF,0x55,0x00,0x00,0x00,0xAA,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门禁,不同的门修改门码即可
//4字节门码(低字节在前)+4字节门码取反+4字节门码+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16] = {0x00,0x00,0x00,0x55,0xFF,0xFF,0xFF,0xAA,0x00,0x00,0x00,0x55,0x01,0xFE,0x01,0xFE};//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16] =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门禁,不同的门修改门码即可
//4字节门码(低字节在前)+4字节门码取反+4字节门码+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密码
unsigned char TYPE_DATA[2];//类型
unsigned char ID_DATA[4];  //ID地址
unsigned char value_DATA[4];//卡里面的值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code  DIS1[] = {"  仓库管理系统  "};
unsigned char code  DIS2[] = {"货物ID:"};
unsigned char code  DIS3[] = {"雪花物流欢迎您"};
unsigned char code  DIS4[] = {"请扫描货物!    "};
unsigned char code  DIS6[]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code  DIS7[]=  {"请入库!          "};
unsigned char tt=0,key_data,key_olddata,mode,profalg,kaimengtime;
unsigned int  a,b;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fengmingqi()
{
        fmq = 0;
                delay1(100);
                fmq = 1;
                delay1(100);
                fmq = 0;
                delay1(200);
                fmq = 1;
                delay1(60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
     InitializeSystem( );
         ckcsh();
     PcdReset();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while ( 1 )
     {
               key();//按键检测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 //寻卡
                 if(status!=MI_OK)//没卡
                 {
                         ID_DATA[0]=0x00;
                        ID_DATA[1]=0x00;
                        ID_DATA[2]=0x00;
                        ID_DATA[3]=0x00;
                        profalg=0;
                        b=0;

                 }
         if (status == MI_OK)//有卡
         {
                         if(profalg==0)
                                 {
                                 pro();
                                 profalg=1;
                                 }
                                 TYPE_DATA[0]=g_ucTempbuf[0];
                                 TYPE_DATA[1]=g_ucTempbuf[1];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       //防冲撞 ,返回卡片ID号 4字节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    //选定卡片  ,输入卡片ID号
                                         if (status == MI_OK)
                                         {
                                                        ID_DATA[0]=g_ucTempbuf[0];
                                                        ID_DATA[1]=g_ucTempbuf[1];
                                                        ID_DATA[2]=g_ucTempbuf[2];
                                                        ID_DATA[3]=g_ucTempbuf[3];
                                                        writek();//写卡
                                                        readk();//读卡

                                         }
                         }
                 }
                                 LCD12864();//显示处理包括开门处理
                                 //SendStr();
                                 PcdHalt();//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因为寻卡命令是寻找所有的卡包括休眠的卡,这条命令可以去掉
         }
}
void InitializeSystem()//输入输出口初始化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k  ;
  for(i=0;i<255;i++)
    for(k=0;k<time;k++)
      _nop_();
}

void ckcsh()       //初始化函数,初始化LCD
{
        fmq=1;
        lcd_init();
        Delay(1);
}

void LCD12864()
{
        unsigned char i;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
        for(i=0;i<4;i++)
        {
                lcd_wdat(DIS2[i]);
        }
        lcd_wdat(DIS6[ID_DATA[0]/16]);        // ID
        lcd_wdat(DIS6[ID_DATA[0]%16]);        //
        lcd_wdat(DIS6[ID_DATA[1]/16]);        //
        lcd_wdat(DIS6[ID_DATA[1]%16]);        //
        lcd_wdat(DIS6[ID_DATA[2]/16]);        //
        lcd_wdat(DIS6[ID_DATA[2]%16]);        //
        lcd_wdat(DIS6[ID_DATA[3]/16]);        //
        lcd_wdat(DIS6[ID_DATA[3]%16]);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3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3[i]);
        }
        lcd_pos(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4行
        if(b==0xaa)        //请入库
        {
                for(i=0;i<16;i++)
                {
                lcd_wdat(DIS7[i]);
                }
                LED3=0;
                LED4=0; //模拟继电器开
            kaimengtime=100;
        fengmingqi();
        }
        if(kaimengtime==0) //当开门时间到的话 关掉继电器
        {
        LED3=1;
            LED4=1; //模拟继电器关
                 for(i=0;i<16;i++)
                {
                lcd_wdat(DIS4[i]);
                }
        }

}
bit lcd_busy()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md;
    _nop_();
    _nop_();
    LCD_EN = 1;
    LCD_EN = 0;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LCD_EN = 1;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PSB =1;
    //LCD_RST = 0;                 //液晶复位
    Delay(3);
    LCD_RST = 1;
    Delay(3);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设定显示位置
{
   unsigned char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clr_screen()// 清屏函数
{
   lcd_wcmd(0x34);//扩充指令操作
   lcd_wcmd(0x30);//基本指令操作
   lcd_wcmd(0x01);//清屏
}
void pro()//蜂鸣器启动函数
{
//fmq=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低八位
EA=1;   //开总中断
ET0=1;  //
TR0=1;  //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key()//16键 按键扫描检测
{
        if(keya==0)        //按键值更新与否
        {

         delay10ms();
         while(keya==0);
                 mode=3;
         pro();
        }
            if(keyb==0)        //按键值更新与否
        {

        delay10ms();
         while (keyb==0);
             mode=2;
         pro();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子程序,蜂鸣器声音进入3次,开门时间-1
{

TH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低八位
tt++;
if(tt==3)
        {
        tt=0;
                fmq=1;
        }
if(kaimengtime>0)
        {
     kaimengtime--;
        }
}
void readk()//读卡,b的值及为标志
{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Read(1, g_ucTempbuf);//读块地址“1”的数据,返回值存在        g_ucTempbuf
                if (status == MI_OK)
                          {
                                value_DATA[0]=g_ucTempbuf[0];
                                value_DATA[1]=g_ucTempbuf[1];
                                value_DATA[2]=g_ucTempbuf[2];
                                value_DATA[3]=g_ucTempbuf[3];
                                b=value_DATA[3];
                                //printf("%s",b);
                          }
     }
}
void writek()//给门禁卡写入值,00或者aa AA可以开门 00的不可以入库
{
    unsigned char status;
      if( mode==3)//写入0xaa充值
                {
                        mode=0;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Write(1, data1);//写入库码
                                  if (status == MI_OK)
                                        {
                                        pro();
                                    }
                          }
                }
                if(mode==2) //写入0x00
                {
                        mode=0;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Write(1, data2);//写入库码
                                  if (status == MI_OK)
                                         {
                                                  pro();
                                         }
                    }
                }
}

网友A(2021-03-29):
你这个弄明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