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这种暖风机能不能做个遥控

楼主(2018-10-23):
就是这种,遥控器怎么也找不到了,能不能做一个?请老师们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找厂家联系,自己做难度太大,划不来。

网友B:
不知道呢

网友C: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做一个能使用暖风机,

那么你到淘宝上买一个算了,无论是时间和成本上论;

如果是兴趣,想用单片机做,那你要考虑怎么得到遥控的编码。

网友D:
你不如去马云家找配套的遥控器 自己做技术不是问题 但不知道人家设定的功能编码怎么做啊

网友E:
可以。做成学习型红外遥控就可以

网友F:
这个得手头有资料,搞清楚编码格式才行.

网友G:
没问题啊,开定时器用红外接收模块接受到每个按键的波长,然后模拟发送就OK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觉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H: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I:
可以直接买一个啊,如果自己感兴趣的话可以用单片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