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回路的数显电压表,用51系列单片机。

楼主:
我初学单片机,想用51单片机,1片ADC0832,6只数码管,做两个回路的数显电压表。要求:两个回路同时工作,分别显示0--5.00数值,请问应该怎样去设计程序呢?一个回路的能弄懂了,两个回路怎样才能自动切换ADC0832的输入通道和运算结果呢?

网友A(2018-10-23):
你直接用带AD的单片机 两路采集电压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加个AD片子 硬件软件都麻烦 51内核带AD的片子非常多

网友B: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带AD的单片机 两路采集电压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加个AD片子 硬件软件都麻烦 51内核带AD的片子非常多

感谢回复,说的有道理。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 ...

感谢回复!我下载学习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 ...

可以仿真运行,只是没有原程序。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仿真运行,只是没有原程序。谢谢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一个回路的电压表程序包,测试通过的。

网友C:
有没有大神能给个思路就行,没有源程序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神能给个思路就行,没有源程序也可以。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可以加一个模拟开关芯片来切换,例如cd4053,用定时器循环给一个io口置高低电平切换回路,读取出来的数值显示到对应的数码管上

网友E(2019-12-31):
引用 网友C:
一个回路的电压表程序包,测试通过的。

请问这个单片机自己具有ad转换功能吗,,还是外加的adc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