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中常见的报警方式有6种

楼主(2018-10-23):
常见的报警方式有6种
(1)指示灯或数码管显示出数据,以提醒操作人员注意。
(2)采用声、光及语音进行报警。其中,光效果通常取自发光二极管LED或其他光源器件;声效果可取自电铃、电笛、蜂鸣器、或音乐(语音)芯片等。
(3)合成语音报警。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报警时,单片机应用系统将对语音信号进行采集、处理、合成和识别,使报警系统的功能更加完善,报警信息更加具体、生动、准确,直至给出报警对象的具体信息。
(4)图形、图像报警。这种系统设微型机控制的打印机或CRT显示器,使警卫人员在接受其他报警信号的同时,还能看到报警显示的画面或数据、文字,不但能将报警资料打印成文,而且可方便存档。
(5)具有控制功能的报警。这种报警系统具有控制功能,如:适时将自动操作切换到人工操作,防止事故发生;达到报警限时,执行机构动作;自动拨出电话号码,将警报情况报告给有关人员。
(6)具有信号远传功能的报警。能将报警信号远传至信号可以达到的远距离处,以供监视、控制用。常用的信号远传方法有:红外线、激光、微波、超声波、有线载波、无线电传输等。

利用单片机应用系统进行报警的常用方法是什么?
常用的方法就是把采集到的数据送到单片机应用系统进行处理,与该参数的上、下限给定值进行比较,若超过给定值时则进行报警,否则,就作为正常值进行显示或控制。

在单片机报警系统中,发光二极管常用何种型号的集成电路驱动?
由于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在20~30mA,所以不能用TTL门电路的输出直接启动。在单片机报警系统中,发光二极管常见的驱动方法是采用OC门进行驱动,如74LS06或74LS07等型号的OC门。
单片机报警系统有哪两种程序设计方法?
依据报警参数和传感器划分,简单的报警程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软件报警程序,另一种是硬件申请,软件处理报警程序。
怎样使用全软件报警程序的方法实现报警?
全软件件报警程序的基本方法是:作业现场的被测参数经传感器、变送器、模/数转换器送到单片机后,再与规定的上、下限给定值相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报警或处理,其整个过程都由软件实现。
怎样用硬件申请、软件处理报警程序的方法实现报警?
使用这种报警方法时,报警要求不是通过程序比较法得到的,而是直接由传感器产生的。在发现警性,传感器发出报警要求之后,立即向CPU提出中断申请,CPU响应中断后,立刻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实现报警或对参数、位置实现监控。例如:电接点压力式报警,吊车的限位控制等。

报警程序根据系统中的参数的要求,可以分为哪两种程序?
报警程序根据系统和参数的要求,可以分为简单的越限报警和报警处理程序两种。

网友A(2019-05-04):
怎么在程序中实现突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