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避障智能小车制作的几个问题~求交流指点一下

楼主:
最近鄙人学单片机一直想尝试做东西实践一下,于是就决定做一个常见的智能小车,用两个红外对管模块和超声波传感器简单做了避障的功能,但是就出现了问题,程序修改了几次,也找同学一起研究了一下,还是想不到为啥,还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1.我用的红外对管模块,感觉这个模块不怎么好,电压5V电位调到最大,灵敏度只有12cm左右,大佬们都用过哪些更好的类似模块?
2.运行程序之后,小车遇到障碍会停下转弯,但是会有这种情况,前方明明没有障碍,小车前进(0~两三米)就会自动转弯,这个问题让我很纠结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IN1=P2^1;                                           //L298N
sbit   IN2=P2^2;
sbit   IN3=P2^3;
sbit   IN4=P2^4;
sbit   ENA=P2^0;
sbit   ENB=P2^5;
ui  count1=50,count2=50,time;
ui    timer,date;
sbit     trig=P3^7;                                           //超声波
sbit     echo=P3^6;
sbit  leftled=P3^5;
sbit rightled=P3^4;
void delay(ui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init0()                              //定时器0初始化,用于输出PWM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10)/256;
        TL0 = (65536 - 10)%256;
        TR0 = 1;
         EA = 1;
        ET0 = 1;

}

void init1()                           //定时器1初始化,用于超声波测距
{
    TMOD=0X01;
    TH1=0x00;
    TL1=0x00;
}

void super_start()                            //超声波发送信号
{
         trig=1;
         delay(10);
          trig=0;
}

void super_count()                                 //计算距离
{
          timer=TH1*256+TL1;
          TH1=0x00;
          TL1=0x00;
          date=(timer*1.7)/100;

}
void cargo()                                              //小车前进
{

网友A(2018-10-24):
呵呵呵呵,这个小车我做过,你说的问题我有点心得,交流一下:
第一:你用的红外对管避障模块,它只有那么远,够了啊,12cm远的障碍物,刚好可以避开,也正好应该避开啊。太远不用避,太近避不了的。
第二:由于是红外模块,所以对光线是很敏感的,环境光线太亮都会影响模块——日常的光线中就有大量的红外线。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因为环境光影响了模块的工作。我是这样解决问题的:第一:在很暗的环境中使用小车,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二:老师教的方法:用红色玻璃纸(水果糖的包装纸)裹上对管四周。这种办法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会影响对管的感应距离。你可以试试。
老师说过:玩单片机,不仅仅是程序,还有硬件,硬件的选择、调试不好,程序就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1、首先你的代码不全
2、功能代码,还是需要细心调试

谢谢前辈指点,有点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呵,这个小车我做过,你说的问题我有点心得,交流一下:
第一:你用的红外对管避障模块,它只有那么 ...

谢谢前辈指点,很有收获~

网友D:
红外的感觉不是你这么用的光都分散了,可以加个外罩,实测20厘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