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解决控制5v的1602液晶

楼主(2018-10-23):
本人学生菜鸟一枚,刚从51渡过。打算把51上实现的功能在stm32上面实现一遍, 遇到5v的1602 用了很长时间才搞定。目前所有的io口都是用的sn74h245来驱动的。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 stm32 3.3v 驱动不了 还有就是延时的问题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et_R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fine Set_RW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Set_E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fine CLR_R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fine CLR_R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CLR_E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nsigned char table[]="You are big Pig";

void Send_Com(unsigned char Send_Com)
{

CLR_RS;
GPIO_Write(GPIOA,Send_Com);
Delay_ms(10);
Set_EN;
Delay_ms(10);
CLR_EN;
}

void Send_Dat(unsigned char Send_Dat)
{

Set_RS;
GPIO_Write(GPIOA,Send_Dat);
Delay_ms(10);
Set_EN;
Delay_ms(10);
CLR_EN;
}
void init()
{

CLR_EN;

Send_Com(0x38);

Send_Com(0x0c);

Send_Com(0x06);

Send_Com(0x01);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GPIO_Pin_3|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

GPIO_Configuration();

init();

Send_Com(0x80);

for(num=0;num<=14;num++)
{
Send_Dat(table[num]);
Delay_ms(10);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