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伪指令DB是什么?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2018-10-23):
新手一枚,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就是告诉编译器,后面的这些内容直接写入连续的ROM单元。

网友B:
就是数据,DB后面的是数据,直接放在那里。

网友C:
我告诉你吧:DB就是在这之后的相连的地址中,每个地址放一个字节的数据,每个地址的数据用逗号分开.
比如:
MM:DB  56,56H,"权力的游戏"
这个的意思就是:标号MM是这个DB开始的地址,如果前面没有ORG指定有话,MM的地址是编译器自动指定的.
DB后面的第0个地址存放的是十进制数"56",第1个地址是16进制数"56",系统会从第2个地址开始,自动为"权力的游戏"分配地址.
不要以为后面的汉字是玩笑.

网友D:
"DB"--就是定义一块存放字节的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