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将 时、分、秒、年月、日、星期怎么写进液晶;求详细讲解

楼主(2018-10-23):
求原理图和源代码;基于51单片机的液晶时钟(用12864液晶+DS1302时钟芯片)
近期做一个时钟但是DS1302时钟芯片的读写一直搞得不是很懂,还有就是DS1302将 时、分、秒、年月、日、星期怎么写进液晶;求详细讲解

网友A:
1302是按BCD码存放数据的,一个8位数据用一个地址来存放,像秒,就是用一个地址来放的
读出来的数据要先拆分成两个8位数,然后,再写入12864,一次显示一个位
比如:读时是:现在是12点,读85H,如果你是存放在A,那么,A读取完成之后就是12H,记住是16进制的12H,你再把12H拆分开,分别放到两个地址中,那就先显示2,然后显示1

网友B:
你现在会用LCD吗?有什么样的基础?

网友C: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会用LCD吗?有什么样的基础?

会读写1602,但是不知道读写DS1302的数据,不知道DS1302时分秒该写哪个
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1、你没有说明用的什么单片机,应该是 51 的吧
2、不知道你液晶是不是带字库的,含与不含字库,驱 ...

谢谢,用的51单片机,液晶有字库

网友E(2019-04-16):
引用 网友C: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 ...

你好,请问星期日 读出来应该是7.我看数据手册表格写的也是7.为什么我的是0呢?
后来我查了些资料,说是可以用户定义数值,如果是这样,那通过哪个寄存器操作的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