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篮球计分板的电路是乱码 并且按钮无效

楼主: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00,0x90 };

inti=11,j=59,a=0,b=0,m=0,n=0,temp,s=0,r=24,k;

sbit aa=P0^0;

sbit bb=P0^1;

sbit one=P0^2;

sbit two=P0^3;

sbit three=P0^4;

sbit exchange=P0^5;

sbit stop=P0^6;

sbit led=P3^6;

sbit tt=P3^7;

void delay(int x)

{

       intw,q;

       for(w=0;w<x;w++)

              for(q=0;q<120;q++);

}

void display(int i,int j,int a,int b)

{

       P2= 0x01;

       P1= seg[i/10];

       delay(1);

       P2= 0x00;

       P2= 0x02;

       P1= seg[i%10];

       delay(1);

       P2= 0x00;

       P2= 0x04;

       P1= seg[j/10];

       delay(1);

       P2= 0x00;

       P2= 0x08;

       P1= seg[j%10];

       delay(1);

   P2 = 0x00;

       P2=0x10;

       P1= seg[a/10];

       delay(1);

       P2=0x00;

       P2=0x20;

     P1 = seg[a%10];

       delay(1);

       P2= 0x00;

     P2 = 0x40;

       P1= seg[b/10];

       delay(1);

       P2= 0x00;

       P2=0x80;

     P1 = seg[b%10];

       delay(1);

       P2= 0x0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b1;

       TL0= 0xe0;

       m++;

       if(m==50)

       {

     m=0;

              j--;

              if(j==-1)

                     j= 59;

              n++;

              if(n==60)

              {

                     n=0;

                     i--;

                     if(i==0&&j==0){

                            ET0=1;

                            TR0= 1;

                     }

              }

       }

       display(i,j,a,b);

}

void main()

{

       P0= 0x00;

       display(12,0,0,0);

       TMOD= 0x01;

       TH0= 0xb1;

       TL0= 0xe0;

       IE= 0x82;

       TR0= 1;

       while(1)

       {

              if(aa==1&&one==1)

                     {a++;display(i, j, a, b);while(one==1);}

                     elseif(aa==1&&two==1)

                            {a=a+2;display( i, j, a, b);while(two==1);}

                            elseif(aa==1&&three==1)

                                   {a=a+3;display(i, j, a, b);while(three==1);}

                                   elseif(bb==1&&one==1)

                                          {b++;display(i, j, a, b);while(one==1);}

                                          elseif(bb==1&&two==1)

                                                 {b=b+2;display( i, j, a, b);while(two==1);}

                                                 elseif(bb==1&&three==1)

                                                        {b=b+3;display( i, j, a, b);while(three==1);}

                                                    else if(exchange==1)

                                                        {temp= a;a = b;b = temp;delay(500);}

                                                               elseif(stop==1)                                         {ET0=0;TR0=0;while(stop==1);while(stop==0);while(stop==1){ET0=1;TR0=1;}}

       }

}

网友A(2018-10-24):
整体有点小问题,需要修改一下。显示与按键处理电路及逻辑需要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有点小问题,需要修改一下。显示与按键处理电路及逻辑需要修改。

能具体说一下计分板显示如何修改吗

网友C:
led乱码检查一下数码管对应的值,还有建议写代码要注释,不然别人看的很累

网友D:
1 P0口要上拉
2 初始化时应该P0= 0xf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 P0口要上拉
2 初始化时应该P0= 0xff;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