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数字温度传感器电路与代码(注释详细)

楼主(2018-10-24):
这是一个使用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的简易数字温度传感器,将温度传感器的实时数据输出到LCD1602液晶显示。P0口上拉10K电阻接液晶屏,P2.0-P2.3分别是LCD1602的RS,RW,EN和DS18B20的DQ数据口。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DQ = P2^3; //定义总线的I/O管脚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zf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dat);
void Delay4us() //延时4us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一个循环15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j--)
{
  i = 5;
  while (--i);
}
}
bit d18b20_qs() //18b20 起始
{
bit dat;
DQ = 1; //DQ复位
Delay4us();
DQ = 0; //拉低总线
Delay(35); //这里延时大概 525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2);  //这里延时大概 30us
dat = DQ; //读取返回值(0:有18b20存在 1:是没有)
Delay(2);
return dat; //返回数值
}
void d18b20_x(unsigned char dat) //写 8 位 数 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8位计数器
{
  DQ = 0; //拉低总线
  DQ = dat & 0x01; //取最低位赋值给总线
  Delay(3); //延时45us
  DQ = 1; //拉过总线准备写下一个数据(或者总线复位)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
}
unsigned char d18b20_d() //读 8 位 数 据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8位计数器
{
  DQ = 0; //拉低总线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拉过总线(准备读取数据)
  if(DQ) //判断是否是 1 如果是就把数据赋值给变量的高位
   dat |= 0x80;
  Delay(4);
}
return dat; //返回读取到数据数据
}
unsigned int wd() //读取温度函数
{
unsigned char i = 0; //低8位数据
unsigned char j = 0; //高8位数据
unsigned int k = 0; //无符号16整形用来存储读回来的 16位温度数据(j和i组合后的数据)
d18b20_qs(); //初始化
d18b20_x(0xCC); //跳过序列号的操作(因为18b20在总线上可以挂很多个,这个序列号和网卡MAC地址类似)
d18b20_x(0x44); //开启温度转换
Delay(200);   //开启温度转换需要时间这里延时一下

d18b20_qs(); //初始化
d18b20_x(0xCC); //跳过序列号的操作(因为18b20在总线上可以挂很多个,这个序列号和网卡MAC地址类似)
d18b20_x(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i = d18b20_d(); //读取低8位
j = d18b20_d(); //读取高8位
k = j;
k <<= 8;
k = k + i;
return k; //返回读取到的16位数据
}
void zh(unsigned int i)  //1602显示缓存写入函数
{
unsigned char x,z;
x = i & 0x0f; //取出小数
i >>=4;
switch(x) //小数位转换
{
  case 0: z=0;break;
  case 1: z=1;break;
  case 2: z=1;break;
  case 3: z=2;break;
  case 4: z=3;break;
  case 5: z=3;break;
  case 6: z=4;break;
  case 7: z=4;break;
  case 8: z=5;break;
  case 9: z=6;break;
  case 10: z=6;break;
  case 11: z=7;break;
  case 12: z=8;break;
  case 13: z=8;break;
  case 14: z=9;break;
  case 15: z=9;break;
}
z = z +48; //转换成ascii码
zf_1602(5,1,z); //写入1602缓存
z = i & 0xff; //取出整数
x = z/10; //取出十位
x= x+48; //转换成ascii码
zf_1602(2,1,x); //写入1602缓存
x = z%10; //取出个位
x= x+48; //转换成ascii码
zf_1602(3,1,x); //写入1602缓存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us级别延时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别延时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bit m_1602() //判断1602是否忙
{
P0 = 0xFF; //准备读取
RS = 0;
RW = 1;
EN = 0;
_nop_();
EN = 1; //产生高电平
return (bit)(P0 & 0x80);
}
void x_1602(bit i,unsigned char j) //参数一是写(0、写指令 1、写数据),参数二是写入的8位数据
{
while(m_1602())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RS = i;
RW = 0;
EN = 1;
P0 = j;
_nop_();
EN = 0; //产生下降沿
}
void qp_1602() //清屏函数
{
x_1602(0,0x01); //第一个参数是:写入的类型(0、写指令 1、写数据),第一个参数是:写入的数据
Delayms(5);
}
//显示字符
void zf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dat) //参数一是显示的列,参数二是显示的行,参数三是显示的数据
{
if(y==0)
{
  x_1602(0,(0x80+x)); //第一行
}
else
{
  x_1602(0,(0xc0+x)); //第二行
}
x_1602(1,dat); //写入数据
}
void zfc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if(y==0)
{
  x_1602(0,(0x80+x)); //第一行
}
else
{
  x_1602(0,(0xc0+x)); //第二行
}
while(*dat) //&:取地址 *:取值
{
  x_1602(1,*dat);
  dat ++;
}
}
void csh_1602()  //初始化1602
{
x_1602(0,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x_1602(0,0x38);
Delayms(5);
x_1602(0,0x38);
Delayms(5);
x_1602(0,0x38);
x_1602(0,0x08); //显示关闭.
x_1602(0,0x01); //显示清屏
x_1602(0,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x_1602(0,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_User_Chr(void) // 1602 自定义字符(摄氏度的小点)    自定义字符
{
x_1602(0,0x48); //"01 001 000"  第1行地址
x_1602(1,0x03); //"XXX 00001" 第1行数据
x_1602(0,0x49); //"01 001 001"  第2行地址
x_1602(1,0x03); //"XXX 11011" 第2行数据
x_1602(0,0x4a); //"01 001 010"  第3行地址
x_1602(1,0x00); //"XXX 11101" 第3行数据
x_1602(0,0x4b); //"01 001 011"  第4行地址
x_1602(1,0x00); //"XXX 11001" 第4行数据
x_1602(0,0x4c); //"01 001 100"  第5行地址
x_1602(1,0x00); //"XXX 11101" 第5行数据
x_1602(0,0x4d); //"01 001 101"  第6行地址
x_1602(1,0x00); //"XXX 11011" 第6行数据
x_1602(0,0x4e); //"01 001 110"  第7行地址
x_1602(1,0x00); //"XXX 00001" 第7行数据
x_1602(0,0x4f); //"01 001 111"  第8行地址
x_1602(1,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csh_1602();
qp_1602();
Lcd_User_Chr();
zf_1602(4,1,'.');
zf_1602(6,1,0x01); //摄氏度的点
zf_1602(7,1,'C'); //大写的C
zfc_1602(1,0,"www.51hei.com");
while(1)
{
  zh(wd());
  for(i=0;i<10;i++)
   Delayms(200);
}
}

网友A(2018-11-26):
请问这个是直接在液晶屏上显示温度吗?

楼主:
回复楼上,是的

网友B:
你好,图能发完整吗

网友C:
要是整个工程就更好了

网友D(2019-04-01):
完整的仿真图

网友E(2019-07-22):
楼主,要想在数码管上显示温度该怎么去修改呢·?

网友E:
楼主,请问,如果改成数码管显示温度,要怎么去改呢?

网友F(2019-12-01):
如果能讲讲原理就好了,对于小白来说,直接看程序,头大啊。

网友G:
我能评论一下吗

网友H(2021-12-23):
左边的图有吗

网友I(2022-03-16):
用C语言编码会节约单片机内存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讲讲原理就好了,对于小白来说,直接看程序,头大啊。

KST51梳理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