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51hei论坛里高手的帖子整理的1602液晶屏的C语言驱动文件

楼主(2018-10-24):
根据论坛里高手的帖子,整理的1602屏的C文件,经过测试,4块开发板均能顺利使用。
在C文件中调整1602对应的89C52单片机的引脚,即可点亮。

/****************************************************************
在数据线定义位置选择对应引脚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顺序,可根据不同开发板调整*/

#define IODATA  P2  //数据
sbit  E=P0^5;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0^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0^7;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
* 名称 :1602写入字符函数
* 功能 : 显示
* 可以直接复制使用
***********************************************************************/
/*
lcd1602_char(1,5,'b')    //写字符
lcd1602_string(1,5,"ab cd ef;")           //写字符串
lcd1602_init()    //初始化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602()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602(uint del)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48;j++)
        {
        }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1;
        IODATA  = 0xff;
        RS = 0;
        delay1602();
        RW = 1;
        delay1602();
        E = 1;
        //Delay(1);
        while(1)
        {
                busy_flag = (bit)(IODATA  & 0x80);
                if(busy_flag == 0)
                {
                        break;
                }
        }
        E = 0;
}

/********************************************************************
* 名称 : w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cmd(uchar del)
{
        RS = 0;
        delay1602();
        RW = 0;
        delay1602();
        E = 0;
        delay1602();
        IODATA  = del;
        delay1602();
        E = 1;
        delay1602();
        E = 0;
}

/********************************************************************
* 名称 : w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
        Busy();
        delay1602();
        RS = 1;
        delay1602();
        RW = 0;
        delay1602();
        E = 0;
        delay1602();
        IODATA  = del;
        delay1602();
        E = 1;
        delay1602();
        E = 0;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
        wcmd(0x38);                        //8位数据,双行显示,5*7点阵
        Delay1602(5);
        wcmd(0x38);
        Delay1602(5);
        wcmd(0x38);
        wcmd(0x38);
        Busy();
        wcmd(0x08);                        //显示关闭,无光标,光标不显示
        Busy();
        wcmd(0x01);                        //清显示
        Busy();
        wcmd(0x06);                        //光标右移
        Busy();
        wcmd(0x0c);                         //开显示,有光标,光标闪烁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Busy();
        wcmd(a);
        Busy();
        lcd1602_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while(1)
        {
                Busy();
                wcmd(a);
                Busy();
                lcd1602_write_data(*p);
                a++;
                p++;
                if((*p == '\0')||(a==0x90)||(a==0xd0))
                {
                        break;
                }
        }
}

/*
//定位光标
void lcd1602_loc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a;
        if (x==1) aa=0x80;
        if (x==2) aa=0x80+0x40;
        Busy();
        wcmd(aa+y-1);
        Bus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