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的两个脚检测四个开关?同时一时间只有一个开关接通

楼主:
求救大佬,怎么用单片机的两个脚检测四个开关?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开关接通

网友A(2018-10-24):
用1个IO口识别两个按键,需要动态变换设置IO口为高阻时判断K1状态,设置IO口为准双向时判断K2状态。

网友B:
你用个带AD的单片机 一个AD通道 即1跟线 可以检测至少10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