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怎样添加和删除元件库详解

楼主(2018-10-24):
Altium Designer19怎样添加删除元件库

以前的老版本Altium Designer软件的菜单栏、工具栏、弹出面板中,设有专门的元件库添加和删除功能按钮。Altium刚刚推出的AD19,无法直接找到元件库的添加/删除按钮,需要间接启动元件库的添加/删除功能。方法是:点击AD19屏幕右下角的Panels(面板)-----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omponents(元件)-----在屏幕右侧弹出元件面板-----见下图:

在上图中零件面板中部L1----FUSE之间任一个零件上单击右键,弹出下图:

单击上图中add or remove libraries-------弹出添加/删除元件库对话框-----见下图:
参看上图可用库对话框。
添加/删除元件库的方法和步骤,和以前老版本的AD完全一样。单击上图底部install安装,弹出下图:
上图底部,单击install from file:从文件安装元件库------弹出下图:
找到以前下载的元件库路径,选择需要安装的元件库名称,在上图右下角选择需要安装元件库的种类:intlib是集成库,schlib是原理图符号库,pcblib是PCB板元件封装库。Pcb3dlib是PCB 板元件3D模型库。最好选择集成库,因为集成库中包含符号库、封装库、3D封装库、仿真库,一个库顶几个库的功能。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网友A:
用到了。正愁呢

网友A:
你用19的那个版本。怎么不一样

网友A:
AD19怎么把库分类呢。pcb的和原理图的全显示出来了

网友B(2019-01-30):
#ALTIUM DESIGNER19如何安装元件库#          卤煮这是老方法了,安装库的方法很简单,打开ad19,画图时直接将你要用的库拖到ad19界面安装就行了

网友C:
AD19如何删除测量线

网友D(2019-03-22):
引用 网友C:
AD19如何删除测量线

把元件移动一下,标志线自动消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D19怎么把库分类呢。pcb的和原理图的全显示出来了

解决了吗,怎么隐藏

网友F:
AD19好不好用

网友G:
怎么让注释显示为中文的?

网友H:
我安装的AD19不能添加和删除元件库,因为元件右击没有出现最后那个“Add or Remove......"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安装好几个版本都一样。

网友I(2019-04-28):
解决啦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已经解决了,感谢楼主

网友K(2019-07-20):
添加库的功能改的好鸡肋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安装的AD19不能添加和删除元件库,因为元件右击没有出现最后那个“Add or Remove......"选项,不知道怎么 ...

我的也没有,是AD19的下载问题吗?

网友M:
我使用的是AD18哦 不太清楚具体的操作

网友N(2019-09-08):
刚刚看18教程,差点急疯了,后来才发现自己用的是19不是18.

网友O(2019-10-12):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19如何安装元件库#          卤煮这是老方法了,安装库的方法很简单,打开ad19,画图时直 ...

张嘴一说很轻松哈!?拖到AD19的界面的什么位置???
会的根本就不用你说,对不会的,您一定要介绍的明明白白才行!
就像公交车站牌写明白是为了给不熟悉此处路况的陌生人使用的!
本地人蒙着眼睛都能找到地方的!
但我们不能应为本地人熟悉根本就不用看车站牌,就不立车站牌了!

网友O:
注:我的AD19.1.6版本就没有这个“Add or Rremove Libraries”

网友O:
楼主辛苦了!您用的是AD19的哪个版本呢?

网友O:
楼主辛苦了!
可能是您记错了吧?我又安装了AD18.1.9,就和楼主您说的一模一样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19如何安装元件库#          卤煮这是老方法了,安装库的方法很简单,打开ad19,画图时直 ...

流弊啊 兄嘚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注:我的AD19.1.6版本就没有这个“Add or Rremove Libraries”

是的,我也没找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安装的AD19不能添加和删除元件库,因为元件右击没有出现最后那个“Add or Remove......"选项,不知道怎么 ...

我也是,ad19尝试了多个版本,都没有这个选项。坑啊

网友S(2019-11-25):
引用 网友H:
我安装的AD19不能添加和删除元件库,因为元件右击没有出现最后那个“Add or Remove......"选项,不知道怎么 ...

解决了吗  怎么弄的啊  我也和你一样的

网友T(2020-01-31):
虽然没解决全部  解决了一部分  还是很谢谢楼主

网友U(2020-08-07):
引用 网友H:
我安装的AD19不能添加和删除元件库,因为元件右击没有出现最后那个“Add or Remove......"选项,不知道怎么 ...

请问您解决了?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愁,麻烦帮解答下了,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解决了吗  怎么弄的啊  我也和你一样的

我的和你也一模一样,不知道解决没,可否告知一下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
我的和你也一模一样,不知道解决没,可否告知一下如何解决,感谢

同求,一样的问题

网友V(2021-03-05):
不熟悉的话,还是不咋地。

网友W(2022-10-08):
引用 网友H:
我安装的AD19不能添加和删除元件库,因为元件右击没有出现最后那个“Add or Remove......"选项,不知道怎么 ...

我的同您一样,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