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两轮平衡小车(硬件+源码+蓝牙遥控器APK及源码、CAD生产图纸等)设计资料分享

楼主:
电赛作品、stm32单片机主控的两轮平衡小车全套设计资料分享给大家

Altium Designer画的两轮平衡小车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00 - 两轮自平衡小车主控板(TWABV v1.1.0)_BOM_20140918.xls

CAD图及3D加工图:

底盘钣金3D图及加工要求
厚度 3mm
铝板
表面喷砂氧化本色处理
折弯后要保证和3D模型相同

上层和中层亚克力3D图及CAD图

安卓蓝牙遥控器APK及源码
BtSpp安卓蓝牙控制APP+源码

运动控制MCU源代码(STM32F103RCT6)+姿态解算MCU源代码(STM32F103C8T6)
/* main.c file
编译环境:MDK-Lite  Version: 4.23
测试: 本程序已在第七实验室的mini IMU上完成测试
功能:
1.初始化各个传感器,
2.运行姿态解算和高度测量
3.将解算的姿态和各个传感器的输出上传到 MiniIMU AHRS 测试软件
4.响应 PC发送的命令
------------------------------------*/

/*----------------------------------------------------------------
1/去掉气压传感器数据接口
2/保持帧格式
3/数据输出频率调整为20hz
4/调整机头方向
5/保留陀螺仪标零偏
6/去掉UART1数据输出
7/只输出姿态数据结算帧
8/在数据融合时去掉磁力计的影响
9/上电数据即可用,不用等待
----------------------------------------------------------------*/

#include "common.h"  //包含所有的驱动 头文件

//上传数据的状态机
#define REIMU  0x01 //上传解算的姿态数据
#define REMOV  0x02        //上传传感器的输出
#define REHMC  0x03        //上传磁力计的标定值

#define Upload_Speed  100   //数据上传速度  单位 Hz
#define upload_time (1000000/Upload_Speed)  //计算上传的时间。单位为us

int16_t ax, ay, az;
int16_t gx, gy, gz;
int16_t hx, hy, hz;
int32_t Temperature = 0, Pressure = 0, Altitude = 0;
uint32_t system_micrsecond;
int16_t hmcvalue[3];
u8 state= REIMU;  //发送特定帧 的状态机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int main(void)
*功  能: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16_t Math_hz=0;
        unsigned char PC_comm; //PC 命令关键字节
        float ypr[3]; // yaw pitch roll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使用外部8M晶体+PLL*/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Initial_LED_GPIO();        //初始化STM32-SDK板子上的LED接口
        Initial_PWMLED();
        Initial_UART2(115200L);
        load_config();  //从flash中读取配置信息 -->eeprom.c
        IIC_Init();         //初始化I2C接口
        delay_ms(300);        //等待器件上电
        //UART1_Put_String("Initialize...\r\n");
        IMU_init(); //初始化IMU和传感器
        system_micrsecond=micros();
        while(1){        //主循环

        //delay_ms(1); //延时,不要算那么快。
        IMU_getYawPitchRoll(ypr); //姿态更新
        Math_hz++; //解算次数 ++

//-------------上位机------------------------------
        //是否到了更新 上位机的时间了?
        if((micros()-system_micrsecond)>upload_time){
        switch(state){
        case REIMU:
        UART2_ReportIMU((int16_t)(ypr[0]*10.0),(int16_t)(ypr[1]*10.0),
        (int16_t)(ypr[2]*10.0),Altitude/10,Temperature,Pressure/10,Math_hz*Upload_Speed);
        Math_hz=0;
//        state = REMOV; //更改状态。
        break;
        case REMOV:
        MPU6050_getlastMotion6(&ax, &ay, &az, &gx, &gy, &gz);
        HMC58X3_getlastValues(&hx,&hy,&hz);
        UART2_ReportMotion(ax,ay,az,gx,gy,gz,hx,hy,hz);
        state = REIMU;
        if(HMC5883_calib)state = REHMC; //需要发送当前磁力计标定值
        break;
        default:
        UART2_ReportHMC(HMC5883_maxx,HMC5883_maxy,HMC5883_maxz,
                 HMC5883_minx,HMC5883_miny,HMC5883_minz,0);//发送标定值
        state = REIMU;
        break;
        }//switch(state)
        system_micrsecond=micros();         //取系统时间 单位 us
        LED_Change();        //LED1改变亮度
        }
//--------------------------------------------------
        //处理PC发送来的命令
        if((PC_comm=UART2_CommandRoute())!=0xff)
        {
        switch(PC_comm){ //检查命令标识
        case Gyro_init:                        MPU6050_InitGyro_Offset(); break; //读取陀螺仪零偏
        case High_init:                                 break;                //气压高度 清零
        case HMC_calib_begin:        HMC5883L_Start_Calib();        break; //开始磁力计标定
        case HMC_calib:                HMC5883L_Save_Calib();        break;   //保存磁力计标定
        }
        }// 处理PC 发送的命令

        }//主循环 while(1) 结束

}  //main

//------------------End of File----------------------------

/**---------------------------------------------------------------
        项目:两轮自平衡小车(Two-Wheels Auto-Balancing Vechile)
        版本:v1.0.0
        文件: MotorDriver.c
        功能:电机驱动
        作者:flotox@yeah.net
        日期:2014.9.5
        更新:2014.9.5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torDriver.h"
#include "GlobalVars.h"

#define        MOTOR_L_IN1_LOW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MOTOR_L_IN1_HIG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MOTOR_L_IN2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
#define        MOTOR_L_IN2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

#define        MOTOR_R_IN1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define        MOTOR_R_IN1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define        MOTOR_R_IN2_LOW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define        MOTOR_R_IN2_HIG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        @brief                电机驱动左轮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L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GPIOA、GPIOC、AFIO、TIM8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初始化PA.07端口为Out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06端口为Out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07端口(TIM8_CH2)为AF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基本配置*/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1;                                                                                                    //时钟预分频数3,TIM8的计数时钟频率为24M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数值,PWM2频率为24MHz/1000=24K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采样分频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寄存器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1输出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该通道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_OC2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按指定参数初始化

        TIM_OC2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8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8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8, ENABLE);                                                                                                    //打开TIM8
        TIM_CtrlPWMOutputs(TIM8, ENABLE);                                                                                                    //PWM输出使能
}

/**
        *        @brief                电机驱动右轮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R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GPIOA、GPIOB、AFIO、TIM1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初始化PA.08端口为Out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3端口为Out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9端口(TIM1_CH2)为AF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基本配置*/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1;                                                                                                    //时钟预分频数3,TIM1的计数时钟频率为24M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数值,PWM2频率为24MHz/1000=24K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采样分频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寄存器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1输出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该通道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按指定参数初始化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1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打开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PWM输出使能
}

/**
        *        @brief                左轮电机正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L_Turn_Forward(void){

        MOTOR_L_IN1_LOW;
        MOTOR_L_IN2_HIGH;
}

/**
        *        @brief                左轮电机反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L_Turn_Reverse(void){

        MOTOR_L_IN1_HIGH;
        MOTOR_L_IN2_LOW;
}

/**
        *        @brief                右轮电机正转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otorDriver_R_Turn_Forward(void){

        MOTOR_R_IN1_HIGH;
        MOTOR_R_IN2_LOW;
}

/**
        *        @brief                右轮电机反转
        *        @param                none
……………………

网友A(2018-12-13):
好人。谢谢风向

网友B:
供应以下系列芯片长期备货
REALTEK(瑞昱):
RTL8201F-VB-CG   4900/bag          RTL8201CP-VD-LF  2500/bag
RTL8211EG-VB-CG  2600/bag         RTL8306M-CG      2600/bag
RTL8309M-CG      1680/bag
  TI(德州仪器)
MSP430F2131IPWR  2000/bag       MSP430F248TPM    1000/bag
MSP430F247IPM    1000/bag         MSP430F6723IPZ   1000/bag
MSP430F4793IPZR  1000/bag        MSP430G2452IPW20
MSP430F4152IPMR                        MSP430FR2033IPMR
MSP430FR4133IPMR                      MSP430F2131IDWR
  ST(意法半导体)
STM8L151G4U6                              STM8S003F3P6
STM32F051R8T6                             STM32F051K6U6
STM32F103VCT6                             STM32F103RBT6
STM32F103VET6                              STM32F103R8T6
STM32F103C8T6                              STM32F030F4P6
STM32F407VET6                              STM8L151G6U6TR
STM8S005K6T6CTR                          STM8L151C8T6
原厂原装正品  有需要的请联系QQ728378470

网友C:
好资源,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1-31):
感谢分享,你帮了我大忙

网友E(2019-03-06):
正学习6050三轴,,谢谢分享。

网友F(2019-06-26):
谢谢,我打算自己做一个

网友G:
感谢分享 最近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H(2019-10-08):
刚上大学,想搞一个。嘻嘻

网友I(2021-01-06):
有实物图吗?

网友J:
用于电滑板如何

网友J:
不错的设计不知道商用如何

网友K(2021-04-17):
有人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