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能用3.3V供电吗?

楼主(2018-10-24):
我要用STC89C52RC和一个3.3V的模块进行串口通信,能直接用3.3V给51供电吗?我试了好像不能用诶。。。各位大神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
按照书面上的3.3V是可以的,但是在实际应用时可能会出现其他元器件将电压分掉的状况,导致分摊在芯片上的电压不足3.3V,所以如果你手头只有3.3V电源,设计一个放大电路,将电压放大到5V或者6V,不要超过6V太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可以,电压太低,如果添加外围设备的话,会导致单片机工作不稳定或直接不工作

网友C:
51单片机有5V直流和3.3V直流工作电压的,但是我们接触的一般都是5V直流供电的,现在5V电源很方便,电脑USB口、充电宝等都是5V,如果想用电池供电没有标准5V可以自己简单搭一个5V稳压电源模块,网上有很多电路可以选择

网友D:
没有用过,一直用的是5V的

网友C:
51单片机有5V和3.3V工作电压的,我们接触的一般是5V供电的,5V电源很方便,电脑USB、充电宝,大部分手机充电器都是5V的,如果都没有可以自己简单搭一个5V稳压电源,网上有很多电路可以选择

网友E:
分开供电不就行了吗,单片机用usb供电啊

网友F:
STC89C52是5V供电的,你可以用AS1117(5V转3.3V)芯片提供3.3V电压

网友G:
可以用3.3V供电

网友H:
不能!3.3V只能是接近理论极限值了,就算是工作了也不会稳定的.
如果你一定要用STC的,那就用型号里头带LE的,那是低电压版本,新出的STC8系列可以3.3V工作,还内置了上拉电阻,能省下不少钱呢

网友I:
不行,3.3v的是另一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J:
不可以,3.3v太低了,驱动不了外围设备!

网友K:
可以的啊,你可以去datasheet里面搜索有关STC89C52RC的数据手册

网友L:
按照书面上的3.3V是可以的,但是在实际应用时可能会出现其他元器件将电压分掉的状况,导致分摊在芯片上的电压不足3.3V,所以如果你手头只有3.3V电源,设计一个放大电路,将电压放大到5V或者6V,不要超过6V太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参考手册http://www.stcmcudata.com/datasheet/STC89C52.pdf

STC89C52系列工作电压: 5.5V-3.8V (5V单片机)
STC89LE52系列工作电压: 3.6V-2.4V (3V单片机)

你如果需要3.3V的可以选STC89LE52

网友N:
不可以,外设电压不够

网友O:
不可以,电压太低,如果添加外围设备的话,会导致单片机工作不稳定或直接不工作,你的单片机会一直重启

网友P:
分开给单片机和模块供电,如果嫌麻烦可以直接用5v,然后加个降压电路在模块那点

网友Q:
可以的 不过不建议 最好使用5v

网友R:
一般是用5V,特殊情况看一下STC官方的datasheet就好了。
如果需要3.3V稳定电压源,推荐同LM1117-3.3芯片。

网友S:
3.3V的可以选STC89LE52

网友T:
最好可以用7805稳一个5伏给单片机供电或者用充电宝供电也可以

网友U:
两者电压相同就可以

网友V:
说明书上是可以的,但是3.3V很容易引起分压之后电压不足的情况

网友W:
应该是4.5--5.5V之间吧

网友X: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接入单片机的器件多了以后,电压会变小。比如led灯显示会变暗之类的

网友Y:
3.3V好像不行

网友X:
可以是可以,但是器件接多了。就会电压不稳

网友Z:
可以外部输入5v  接电压芯片转成3.3v   这样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AA:
3.3v不行,电压太低了

网友AB:
不能,必须用5V供电

网友A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D:
这个问题很经典的。你百度一下。一般两种方法:波特率,还有加一个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回答,在此表示感谢!
用3.3V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应该是无法实现的了,至少我的电路下无法使用。我最终还是决定分开供电。

网友AE:
STC89C52RC一般是5V供电的,你可以模块用3.3V,STC89C52RC用5V,共地可以通信

网友AF:
不可以的哦,需要5.5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STC89C52RC一般是5V供电的,你可以模块用3.3V,STC89C52RC用5V,共地可以通信

需要串电阻吗?

网友AG:
供电的话至少满足5V呀,而且还要考虑,单片机I/O口都是接的一些什么设备,如果输出设备,用电量较高锂电池欠佳

网友AH:
不能   最好用5V供电

网友AI:
可以使用低压版的或者宽电压版的STC15W系列

网友AJ(2020-06-17):
真是服了楼上的几位回复者了,楼主只是想让单片机和3.3v供电的串口模块进行通信,问单片机能不能工作在3.3v供电上,结果有说5v供电方便的,有说将3.3v电源进行“放大”的,还有说要5.5v以上才能工作的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办法,将单片机换成3.3v低电压版本的,或者单片机5v,串口3.3v,中间加电平转换

网友AK:
不能!3.3V只能是接近理论极限值了,就算是工作了也不会稳定的.

网友AL:
应该不行吧,电压不够估计会卡bug,用放大电路啊

网友AM:
可以是可以,但是电压太低,驱动不了外设 电路

网友AN:
不可以。。。。有低压的 选STC89L52可以

网友AO: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可以实现3.7v供电,但使用起来不方便,一般使用5V供电。

网友AP:
最好不要,东西多了电压就不够了

网友AQ:
3.3V的供电电压虽然在理论电压范围内,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使用3.3V电源供电并不是很理想,如供电电压不稳(<3.3V时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其它外围电路供电要求不符等,建议你用常规的5V供电更为方便。

网友AR: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我是直接5V供的电给单片机,然后网购了ASM1117-3.3元件,把开发板上预留的5v电压通过ASM1117-3.3转到3.3V供外围电路使用

网友AS:
引用 网友AJ:
真是服了楼上的几位回复者了,楼主只是想让单片机和3.3v供电的串口模块进行通信,问单片机能不能工作在3.3v ...

中间加一个电平转换,

网友AT:
3.3V是可以的

网友AU:
3.3V的模块,我用过几款都能用5V供电,但是单片机用3.3V供电,运行不起来,起码要3.7V

网友AV:
可以的,但一般用5v

网友AW:
51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5V,你说想跟3.3V的模块串口通信,你都说了串口通信,跟电源有什么关系呢,模块单独供电,然后把单片机的地接在一起就行了呀,然后串口连上,就可以串口通信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