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好坏

楼主(2018-10-24):
  数字表测电容不大好测,要看被测电容的容量,容量太小的电容如果用指针表的欧姆档办法底子就看不到成果(电容内部短路在外),由于数字表不象指针表能那么直观的调查到数值改变。
  一般丈量能够用以下办法:
  主张用指针表的欧姆档丈量,电容容量越小则用越高的档,一般1uF以下用Rx10K,10uF以下用Rx1K,以此类推。用表笔接触电容的两个引脚,调查指针的摇摆,如指针摇摆过中心刻度后即往回摇摆直至无穷大,过数秒至数分钟后再次测验(电容容量大则恰当延长时间),如果指针摇摆起伏没有第一次的起伏大或只要很少的摇摆则能够为电容是好的。
  如果手头上只要数字表,容量大点的电容(5uF以上)能够参阅以上办法,调查数字由大变小可大致知道成果。不过现在一般数字表都有电容档能够很便利的测量。

网友A:
你这作文像是小学没毕业的水平,贴这种作文到这种论坛上来,你觉得很好玩吗???

网友B(2019-05-15):
引用 网友A:
你这作文像是小学没毕业的水平,贴这种作文到这种论坛上来,你觉得很好玩吗???

有些万用表没有电容档,这方法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