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SCH PCB电路编辑器强大的库编辑功能说明

楼主(2018-10-24):
Altium Designer19 的 sch /pcb电路编辑器强大的库零件编辑功能

以前老版本的protel   dxp   低版本AD的原理图编辑器、PCB编辑器,只能从元件库放置元件到sch或pcb编辑区,不能对元件库里的元件进行编辑、修改,如果要对元件库里的元件进行编辑和修改,要先退出sch或PCB 编辑器,打开元件库编辑器,编辑完成后保存、退出元件库编辑器,再启动sch\pcb电路编辑器。这样造成极不方便。新版本的AD如:AD18\AD19可用再sch/pcb电路编辑器中直接编辑元件库里的元件。
打开AD19 sch编辑器,单击屏幕右下角的panels面板------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元件components-----见下图:
上图中部4000---4019是不同的sch原理图符号元件名称,再任一元件名称上单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选择:edit编辑单击------切换到sch.lib库编辑器-----见下图:
可对该原理图符号图形进行编辑和修改。单击上图对话框右下角的edit------弹出该元件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可以编辑该元件的位号、部件号、引脚号和引脚名称。还可以选择匹配的封装。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网友A(2019-03-14):
根本不能直接编辑  ,楼主肯定是自建库吧,自建库才能编辑

网友B(2020-03-23):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能直接编辑  ,楼主肯定是自建库吧,自建库才能编辑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估计他是修改的自建库,你可用到AD19了,2017年的主流笔记本配置可以流畅运行吗

网友C(2021-06-08):
不行啊,各位能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