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全套资料分享(PCB原理图+仿真+源码+文档)

楼主(2018-10-24):
设计内容是电子琴设计,分为高中低三个音域
有哆唻咪发嗖拉嘻七个音符
有仿真图,文档,原理图,源程序,PCB图
希望帮助到大家!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电子琴设计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图

PCB图

元件清单

元件清单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DA1=P0^2;//串行数据输入,对应595的14脚SER
sbit SCL1=P0^1;//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对应595的11脚SCK
sbit SCL2=P0^0;//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对应595的12脚RCK
sbit W1=P0^3;
sbit W2=P0^4;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D1=P2^6;//播放音乐模式
sbit D2=P2^7;//弹奏模式
sbit k8=P3^2;//功能切换键
sbit k9=P3^3;//低音
sbit k10=P3^4;//中音
sbit k11=P3^5;//高音
sbit beep=P2^2;//蜂鸣器接口
uchar code table1[]={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37,/*N*///中音
                                                0x38,/*L*///低音
                                                0x76,/*H*///高音
                                                0x79 /*E*/
                                        };//共阴极数码管
uchar code table2[]={
                                                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中音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低音的高8位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uchar code table3[]={
                                                0x8E,0xED,0x44,0x6B,0xB4,0xF4,0x2D,//中音
                                                0x21,0xDB,0x87,0xD7,0x68,0xE8,0x5B,//低音的低8位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uchar code table4[]={
                                                1,2,3,1,
                                                1,2,3,1,
                                                3,4,5,
                                                3,4,5,
                                                5,6,5,4,3,1,
                                                5,6,5,4,3,1,
                                                1,12/*低音5*/,1,
                                                1,12,1
                                        };
uchar code table5[]={
                                                4,4,4,4,
                                                4,4,4,4,
                                                4,4,8,
                                                4,4,8,
                                                2,1,2,1,4,4,
                                                2,1,2,1,4,4,
                                                4,4,6,
                                                4,4,6
                                        };
uchar i;
uchar key,aa=0;
uchar bb,cc;
bit flag=0;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340;y>0;y--);
}
void in(uchar Data)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刚好移完8位
        {
              Data<<=1;
                  SCL1=CY;
                  SDA1=1;        //先将移位寄存器控制引脚置为低
              _nop_();
                  _nop_();
              SDA1=0;
        }
}
void out()
{
        SCL2=0;   //先将存储寄存器引脚置为低
        _nop_();
        SCL2=1;    //再置为高,产生移位时钟上升沿,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更新显示数据。
        _nop_();
        SCL2=0;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
{
        beep=0;
        D1=1;
        D2=0;
        EA=1;//开总中断
        TCON=0x01;//外部中断0设置为边沿触发
        EX0=1;//开外部中断0
        ET0=1;
        ET1=1;
        TMOD=0x11;//定时器0,1工作在定时状态,均为方式1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1()
{
        in(table1[aa]);  //再传段码
        out();
        W1=0;;
        delay(1);             //延迟时间2ms以内
        W1=1;
        in(table1[cc+1]);  //再传段码
        out();
        W2=0;
        delay(1);             //延迟时间2ms以内
        W2=1;
}
//高低音选择子函数
void yinjie()
{
        if(k10==0)
        {
                delay(5);
                if(k10==0)
                {
                        aa=10;
                        bb=0;//返回10为seg[10]显示C
                }
        }
        if(k9==0)
        {
                delay(5);
                if(k9==0)
                {
                        aa=11;
                        bb=1;//返回11为seg[11]显示L
                }
        }
        if(k11==0)
        {
                delay(5);
                if(k11==0)
                {
                        aa=12;
                        bb=2;//返回12为seg[12]显示H
                }
        }
        if(aa==0)
        {
                aa=13;
        }
}
//播放音乐子函数
void display_music()
{
        TH0=table2[table4[i]-1];
        TL0=table3[table4[i]-1];
        while(flag==0)
        {
                if(i<32)
                {
                        TR0=1;
                        delay(57*table5[i]);
                        i++;
                }
                if(i==32)
                {
                        i=0;
                }
        }
}
//演奏模式子函数
void display_play()
{
        TR0=0;
        TR1=0;
        yinjie();
        in(table1[aa]);  //再传段码
        out();
        W1=0;;
        delay(1);             //延迟时间2ms以内
        W1=1;
        if(aa!=13&&flag==1)
        {
                if(k1==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1==0)
                        {
                                cc=0;
                                display1();
                        }
                }
                if(k2==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2==0)
                        {
                                cc=1;
                                display1();
                        }
                }
                if(k3==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3==0)
                        {
                                cc=2;
                                display1();
                        }
                }
                if(k4==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4==0)
                        {
                                cc=3;
                                display1();
                        }
                }
                if(k5==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5==0)
                        {
                                cc=4;
                                display1();
                        }
                }
                if(k6==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6==0)
                        {
                                cc=5;
                                display1();
                        }
                }
                if(k7==0)
                {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7==0)
                        {
                                cc=6;
                                display1();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0)
                        display_music();
                else
                        display_play();
        }
}
//外部0中断子函数
void wb0() interrupt 0
{
        if(k8==0)
        {
                delay(5);
                while(k8==0);
                flag=~flag;
                D1=~D1;
                D2=~D2;
        }
}
//定时器0中断子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
        TR0=0;
        TH0=table2[table4[i]-1];
        TL0=table3[table4[i]-1];
        beep=~beep;
        TR0=1;
}
//定时器1中断子函数
void t1() interrupt 3
{
        TR1=0;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beep=~beep;
        TR1=1;
}

Keil代码与Proteus8.8 7.5仿真和文档下载:

网友A:
再研究中

网友B:
这里面得仿真可以直接用软件打开使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大家的救星!

你好   你下载了吗?这里面包含仿真和程序么?

网友D(2019-05-27):
右边的元件怎么连接

网友E:
可以联系一下您吗,做实物的时候怎么上电?74hc595驱动数码管有十个引脚,但原理图只有5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元件怎么连接

你弄好了吗

网友F:
keyi非常好

网友G(2019-11-25):
非常非常全面

网友H(2020-04-08):
能发出不同音色吗?

网友I(2020-05-10):
疯狂学习中,膜拜

网友J(2020-06-22):
如果需要实现上位机通讯的话应该从哪个思路扩展呢

网友K:
感谢分享,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L(2021-11-04):
可以做实物吗?

网友M(2022-04-30):
可以直接用软件打开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得仿真可以直接用软件打开使用么

dsn文件是Proteus7.5版本的工程文件,只能用Proteus7.5打开

网友O(2022-06-16):
想问一下aa,bb,cc是什么意思

网友P:
试试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P:
都说内容有误,我来看看

网友P:
刚才试过了,仿真正常,文件都正常。谢谢楼主!!!

网友Q(2023-06-19):
是一份好资料,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点赞,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R(2023-09-13):
引用 网友E:
可以联系一下您吗,做实物的时候怎么上电?74hc595驱动数码管有十个引脚,但原理图只有5个

可以给他接排针,然后利用烧入器供电,我做了实物,感觉楼主的作品有些小问题

网友S:
好资料点赞,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T(2024-01-03):
引用 网友R:
可以给他接排针,然后利用烧入器供电,我做了实物,感觉楼主的作品有些小问题

大佬,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U(2025-05-09):
感谢分享,拿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