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C08蓝牙模块控制51单片机亮灯的问题求助(不稳定,只能接受不能发送)

楼主(2018-10-24):
蓝牙模块通过一个USB TTL转接转接口插电脑上手机可以正常的发送和接收数据 调试也正常    但是一换上单片机之后  手机就只能接收数据,然后单片机程序设置的由蓝牙发送数据让单片机IO口亮灯  可是点发送数据之后  单片机没有反应   我用电脑串口软件发数据 单片机小灯就能亮  波特率是9600   单片机跟蓝牙模块确定RXD TXD没有接错   还有中间有两次突然一下手机就可以给单片机发送数据 单片机也能亮灯,操作正常  但是过一会不行之后就再也控制不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希望前辈们能帮忙分析解答下

下面附上程序部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uZh[36] = "";

//--定义使用的IO--//

sbit LED=P1^0;
sbit DDD=P1^1;
//sbit rr=P3^3;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_1ms(uint i);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i;
  u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I = 0;
        DDD =0;
                receive_data = 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receive_data == 0x00)
                {
                                LED =0;//接收到1亮灯
                }
                else
                {
                                LED =1; //其他情况灯灭
                }

        }

                for(i=0; i<36; i++)
                {
                        SBUF = PuZh[i];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Delay_1ms(1);
                }
                EA = 1;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初始化串口

        while(1);

   // rr=1;
}

/*******************************************************************************
* 函 数 名       :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4800@11.0592MHz
        TL1=0XFD;
        TR1=1;                                        //打开计数器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网友A(2020-06-09):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救救孩子!

网友B(2020-10-05):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救救孩子!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救救孩子!拜托了

网友C:
断开重连,并且忘记蓝牙密码

网友D(2023-04-19):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救救孩子!拜托了

我是只能收,一次发送控制都没有成功过  要命,请问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