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HC-08点亮led灯源码+封装库+app+HID参数架软件

楼主(2018-10-24):
近期在接触过stm32后,打算用32做点东西。在网上买了汇承hc-08模块,用32做了一个做简单的蓝牙点灯。但这个做好了之后很多东西也就驾轻就熟了。这个历程是用32mini版做的,用的串口1.发送字符“1”即可点亮led。(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指教,谢谢!)粘一下main函数的代码。
在App Store中下载“LightBlue”或者“蓝牙助手”。这两个APP都可以连接测试。

资料列表:
HID参数架软件\
PC通用串口助手\
【官方正品】HC-08蓝牙模块使用手册和AT指令集\
单片机串口收发程序\
单片机程序-控制开关灯\
安卓手机APP测试软件\
实拍照片\
封装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3.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3_init(9600);
        while(1)
        {
           if(USART1_RX_STA&0x8000)
                 {
                   if(USART1_RX_BUF[0]=='1')
                         {
                          LED0=!LED0;
                                LED1=!LED1;

                         }
                         USART1_RX_STA=0;
                 }
        }
}

由于HC系列模块在市面上有很多山寨产品,其在硬件的引脚、电路布局上与汇承正品高度一致,但因山寨产品无底层源代码,无法进行升级,在使用中存在许多的BUG。请您慎重选择!
正品模块上均印有汇承的LOGO和官方网址,可以登陆我们的官网查看防伪鉴别教程。
请广大客户朋友务必认准汇承商标,谨防假冒!如有疑问请您与我们联系,以辨真伪!

网友A(2021-12-28):
不是32的  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