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AD17. AD18的 Keep-Out和Mechanical 1正确用法!

楼主:
AD软件升级到AD17和 AD18后,个别客户用软件画板还在用Keep-Out层画外形或者机械孔(条形槽)。

当用是DXP10和AD14低版本中打开,会直接显示勾选了:“Keep-Out”选项,软件自动禁止您所绘的线,
会导致孔和槽漏做。其实用keep out层来做边框,做开孔就是不规范的,keepout应该是用来辅助禁止
覆铜禁止走线路的和设定规则的。

建议  建议 建议一定要在Mechanical 1画板框线或螺丝孔形状

还有点小技巧,Keep-Out层的线不能直接COPY到机械1层,如是直接COPY的默认还是勾选的,一定要单一在机械1层去画才行。
当然了,如果您不想改文件,认为改动工作量大,坚持在Keep-Out层画板框线及螺丝孔,请您一定自己生成GERBER文件。

网友A(2018-11-12):
如果已经在keepout画了外框,怎么转回到机械层

网友B:
在Keep-Out层直接生效了,圈起来覆铜不会超出。
Mechanical 1层画完之后还需要怎么做?

网友C(2019-01-18):
引用 网友B:
在Keep-Out层直接生效了,圈起来覆铜不会超出。
Mechanical 1层画完之后还需要怎么做?

Keep-Out层和Mechanical 1层都放(二个层的线或形状重叠加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2019-07-22):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在keepout画了外框,怎么转回到机械层

Design->Board Shape->Create Primitives From Board Shape,就可以把已定义的PCB外形线生成到机械层1了,刚刚实测生成了一个外形比较复杂的PCB外框线到机械层1,要不然让我照着Keepout层描那么多的线条还有圆弧可是件不小的工作量。

网友E(2020-04-25):
我AD18  keepout  选项全是灰色的,不能用 怎么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AD18  keepout  选项全是灰色的,不能用 怎么办?

你要在keep-out layer层操作才会亮

网友G(2020-07-17):
引用 网友D:
Design->Board Shape->Create Primitives From Board Shape,就可以把已定义的PCB外形线生成到机械层1了 ...

学会用find similar object ,你会发现几步就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学会用find similar object ,你会发现几步就搞定了。

复制下来,回来机械层,EA快捷键  粘贴到当前层,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