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单片机循迹程序初始运动状态不能随着检测的灯而更改

楼主(2018-10-24):
就是如果它一开始检测到的数据让他转弯他就会一直转弯,不会根据接下来的检测而做出相关的反应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Rl=P1^0; //方向信号
sbit PUIl=P1^1; //脉冲信号
sbit DIRr=P1^2;
sbit PUIr=P1^3;

uchar temp,signal;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
     TL0=0X3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
        TL1=0X3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emp=P0;
         signal=temp&0xff;

     DIRl=0;
     DIRr=1;//电机正转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signal==0X87)//10000111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2ms
             TL0=0X24;
            }
        if(signal==0X3F)//11100001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8ms
         TL0=0X4C;
        }
        //******************
        if(signal==0X0F)//00001111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5ms
           TL0=0X06;
          }
        if(signal==0XF0)//11110000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5ms
          TL0=0X6A;
        }
        //******************
        if(signal==0XFC)//11111100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ms
             TL0=0X9C;
            }
        if(signal==0X3F)//00111111
        {TH0=0XFE;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3ms
         TL0=0XD4;
        }
        //*****

        if(signal==0X1F)//00011111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5ms
          TL0=0X06;
        }
        if(signal==0XF8)//11111000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5ms
          TL0=0X6A;
        }
        //********

         if(signal==0x3c)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直走
             TL0=0X38;
           }
    PUIl=~PUIl;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if(signal==0X87)//10000111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8ms
         TL1=0X4C;
        }
        if(signal==0X3F)//11100001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2ms
         TL1=0X24;
        }
        //********           左边4个灯亮 ******************
        if(signal==0X0F)//00001111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5ms
          TL1=0X6A;
        }
        if(signal==0XF0)//11110000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5ms
          TL1=0X06;
        }
        //***********  最左边3个灯亮 *******************
        if(signal==0X1F)//00011111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5ms
          TL1=0X6A;
        }
        if(signal==0XF8)//11111000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5ms
          TL1=0X06;
        }
        //*********** 最左边2个灯亮************************
        if(signal==0X3F)//00111111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ms
         TL1=0X9C;
        }
        if(signal==0XFC)//11111100
        {   TH1=0XFE;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3ms
            TL1=0XD4;
         }
         //*******

         if(signal==0x3c)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直走
              TL1=0X38;
              }
    PUIr=~PUIr;
        }

网友A:
你没有发电路图出来,从程序上看,只能看到两个电机,P0接的什么传感器?怎样寻迹的?
我的猜想:
你的检测数据只给了一次,所以会是现在的实验结果。
在主循环前,你给了一次检测数据
     temp=P0;
         signal=temp&0xff;
以后就再没给数据了,所以,小车只能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数据进行运动了。
建议:在主循环中,加入检测数据的赋值,中断会改变小车的运动。

另外:你这种通过改变定时器定时周期的方法改变电机转动的快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可靠性我不知道。不过,我也学习到你的新的一种控制电机PWM方法,虽然觉得有点麻烦。

网友B:
看你的代码中断用了两个定时器,考虑到用两个中断应该看看是否优先级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发电路图出来,从程序上看,只能看到两个电机,P0接的什么传感器?怎样寻迹的?
我的猜想:
你的检 ...

这个是感应磁场然后循迹的,直接感应高低电平来确定小车的位置,然后根据位置进行直行或者转弯。
我刚刚接触没多久这个,根据发脉冲让步进电机转动想到了这个,然后网上搜了一下pwm波控制速度的没看明白就将就着用着,,,,这个程序就是不能改变运动状态,好像确实是只检测了一遍,也试过了把检测数据函数加到主函数里面,但是只能直走,后来也试过,一直开关定时器,但是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发电路图出来,从程序上看,只能看到两个电机,P0接的什么传感器?怎样寻迹的?
我的猜想:
你的检 ...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控制步进电机可以和我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发电路图出来,从程序上看,只能看到两个电机,P0接的什么传感器?怎样寻迹的?
我的猜想:
你的检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Rl=P1^0; //方向信号
sbit PUIl=P1^1; //脉冲信号
sbit DIRr=P1^2;
sbit PUIr=P1^3;

uchar temp,signal,L_flag,R_flag;

//extern L_flag,R_flag;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
     TL0=0X3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
        TL1=0X3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emp=P0;
         signal=temp&0xff;

     DIRl=0;
     DIRr=1;//电机正转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signal==0X87)//10000111
             {L_flag=2;R_flag=2;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3F)//11100001
             {L_flag=2;R_flag=2;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0F)//00001111
                 {L_flag=1;R_flag=3;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F0)//11110000
                 {L_flag=3;R_flag=1;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1F)//00011111
             {L_flag=1;R_flag=3;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F8)//11111000
                 {L_flag=3;R_flag=1;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FC)//11111100
                 {L_flag=3;R_flag=1;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3F)//00111111
                  {L_flag=1;R_flag=3;
                 temp=P0;
         signal=temp&0xff;
                 }

         if(signal==0xC3)
         {L_flag=2;R_flag=2;
           temp=P0;
         signal=temp&0xff;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L_flag==1)
                {TH0=0XFE;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3ms
             TL0=0XD4;
            }
        if(L_flag==2)//11100001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
             TL0=0X38;
        }
        if(L_flag==3)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ms
             TL0=0X9C;
          }
    PUIl=~PUIl;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if(R_flag==1)
                {TH1=0XFE;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3ms
             TL1=0XD4;
            }
        if(R_flag==2)//11100001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2ms
             TL1=0X38;
        }
        //******************
        if(R_flag==3)
     {
          TH1=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0.1ms
             TL1=0X9C;
          }
    PUIr=~PUIr;
        }

我又改进了一下程序,大佬帮忙看看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