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做的这玩意不亮啊,是我代码问题吗,还是控制不了四个数码管

楼主(2018-10-24):
#include<reg51.h>
char led_mod[]={0x5b,0x3f,0x06,0x7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
        {
                for(j=0;j<time;j++);
        }
}
void main(){
        char led_point=0;
        while(1){
        P3=2-led_point;
        P2=led_mod[led_point];
        led_point=1-led_point;
        delay(30);
        }
}

网友A: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段码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led_mod[]={0xfe,0xfd,0xfb,0xf7};//位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
        {
                for(j=0;j<time;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4;i++)
                {
                        P2=0x00;//消隐
                        P3=led_mod;//送位码
                        P2=table;//送段码
                        delay(240);//延时2ms
                }
        }
}

网友B:
你的程序自己看得懂吗?

at89c51不能直接高电位驱动位选。

网友C:
at89c51不能直接高电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