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一按复位键,LCD1602就会乱码

楼主(2018-10-24):
RT,一按复位键就乱码,有时显示屏的字左移或者右移,或者就是乱码 加上原来的一些数字结合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后来我改成8位传输有没问题了,一开始8位传输是乱码,后来我把电路板又重新焊了一遍,就可以用了。RST也正常了。可能是电路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你给LCD一个初始码状态  要不然就用锁存器进行锁存 复位电路不会影响锁存器  这样既能正常锁存也能正常复位

网友B:
复位之后你有代码把LCD重新刷新显示吗?如果不刷新,那复位之后的内存数据应该是不能保证的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对了,而且LCD1602的数据传输是4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8位。因为我试过8位传输的代码会显示乱码,而换成4位传输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