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5620AD(低电压版)单片机做的彩屏充电宝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全功能,单按键,很牛的充电宝,也是充电宝中的五代战斗了!

#include "base_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lcd.h"
#include "print.h"

void DigitToChar(WORD num,BYTE* s);
void DigitNum(WORD num,BYTE *s);

int main()
{
        int i=0;
        int j=0;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int n=0;
        unsigned int adc=0;
        unsigned char date=0;
        BYTE num[7];
        WORD voltage[8];
        num[6] = 0;

        //初始化串口
        UartInit();
        ES = 1;
        EA = 1;

        //初始化ADC
        init_adc(0);  //去警告

        //初始化LCD
        init_lcd();
        SET_LCD();
        fill();
        clear();

        P02 =1;                                //激活开关、输出高电平时,USB输出为0.5V,可通过ADC3引脚测量电池电压。当USB输出5V时,通过ADC4测量USB1电流(1000mAh),ADC5测量USB2电流(500mAh)
        //当充电时,P33变为底电平,不充电时,P33为高电平,P37一直为高电平
        P11 = 1;                                //无作用(我没测式出来作用)
        P12 = 1;                                //无作用(我没测式出来作用)
        P13 = 1;
        P16 = 1;                                //无作用(我没测式出来作用)
        P17 = 1;                                //无作用(我没测式出来作用)

        while(1)
        {

                for(i=0;i<8;i++)   //8全通道ADC显示与转换
                {

                        if(i==0 || i== 4)
                        {
                                if(i==0) //
                                {
                                        clear_line_x8(0);
                                }
                                if(i==4)
                                {
                                        clear_line_x8(2);
                                }
                        }

                        voltage[i] = adc_get(i);  //全通道ADC显示与转换
                        DigitNum(voltage[i],&num);

                        //print_string(num);        //全通道ADC显示
               //print_string(" ");

                }

                clear_line_x8(4);
                print_string(" IN 5V:"); //充电状态
                if(P33 == 0)
                {
                        print_string(" ok ");
                }else{
                        print_string("STOP");
                }

                clear_line_x8(6);
                print_string(" USB5V:");//输出状态
                if(P02 == 0)
                {
                        print_string(" ok ");
                }else{
                        print_string("STOP");
                }

                clear_line_x8(8);
                print_string(" DZ IN:"); //电池电压
                {
                        adc  = 1013-voltage[1];
                        adc *= 43;
                        adc  = (5110-adc);

                        DigitNum(adc,&num);
                        num[5] = 0;
                        //num[4] = num[3];
                        num[3] = num[2];
                        num[2] = num[1];
                        num[1] = '.';
                  print_string(num);
           print_string(" V");

                clear_line_x8(2);
                        print_string(" Power:");
                        date = (adc/10000);//充电电压
                   //num[0] = (date)+0x30;  //向后移动
                        adc  = adc%100;
                        num[1] = '.';
                        date = adc/10;
                        adc  = adc%10;
                        num[2] = date+'0';
                        date = adc;
                        num[3] = date+'0';
                        //num[4] = 'V';
                        print_string(num);
                        print_string(" V");
                }

                clear_line_x8(10);
                print_string(" USB 1:");

                {
                        adc = voltage[5];
                        adc *= 25;

                        DigitNum(adc,&num);
                        print_string(num);

                        print_string(" mA");

                }

                clear_line_x8(12);
                print_string(" USB 2:");
                {
                        adc = voltage[4];
                        adc *= 25;

                        adc /= 10;
                        DigitNum(adc,&num);
                        print_string(num);

                        print_string(" mA");
                }

                clear_line_x8(14);
                if(count<20)
                {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
                }
                print_string(" Time :");
                DigitNum(count,&num);
                print_string(num);
            print_string(" S");

                if(P32 == 0)
                {
                        if(n<100)
                        {
                                n ++;

                                continue;
                        }else{
                                n = 0;
                        }
                }else{
                        if(n<4 && n>0)
                        {
                                P02 = ~P02;
                        }

                        n = 0;
                }
        }
}

//无符号12位数二进进数转化为4位小数表示的电压
void DigitToChar(WORD num,BYTE* s)
{
        int i=0;

        num*=11;
        num/=4;

        for(i=0;i<6;i++)
        {
                if(i==0)
                {
                        *s++ = num/1024+48;
                        num %= 1024;
                }else if(i==1)
                        {
                                *s++ = '.';
                        }else
                                {
                                        num*=10;
                                        *s++ = num/1024 + 48;
                                        num%=1024;
……………………

显彩STC12LE充电

网友A(2018-10-24):
源代码打包送了,自己改的第二版。测试通过。

网友A:
单片机和彩屏和相关例程也送了

网友B:
大神,有原理图吗?

网友C:
感觉好难啊!

网友D(2019-02-07):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彩屏和相关例程也送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彩屏和相关例程也送了

大师,有没有电路原理图
先谢过了

网友E(2019-07-29):
大神,感谢!如楼上所说有原理个电路图吗?

网友F(2019-10-22):
先做个马克一个

网友G(2019-12-22):
不错,挺有新意

网友H:
都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I:
请问用的是什么升降压方案,单片机的PWM还是外置芯片?规格参数怎么样?

网友D(2020-02-13):
好牛啊!我要学习一下

网友J:
请问有原理图或者Keil模拟图吗?

网友K(2020-03-17):
有原理图没

网友L:
正好手里有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正好手里有一块

原板是成品板,改的程序。

网友M:
要是能显示汉字更好了

网友N(2021-12-21):
好东西,正好需要,多谢LZ 无私奉献

网友N(2022-05-03):
不错,多谢LZ 无私奉献,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