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将两个实验程序合到一起用

楼主(2018-10-24):
就是在一个程序中,当执行到程序的某一步时,若满足某条件,则自动调用另一个程序的相应功能。所以要将两个程序合并到一个project里。求大佬们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A:
当执行到程序的某一步时,若满足某条件,定时器中断,产生一个标志位即可,调用另一个程序的相应功能

网友B:
选择函数 -> 右键 -> go to Definition

网友C:
执行到程序的某一步的时候,如果满足某个条件之后,会发生某个中断,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中断标志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跳去执行另一个程序或者函数的功能。

网友D:
可以考虑函数指针来处理。通过不同条件,触发不同的调用。
至于程序合并只需要在目录下新建C文件,把代码复制进来即可,函数注意不要重名。也可用static定义函数 使其仅在当前文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