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单片机的AD功能检测电压,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压?

楼主(2018-10-25):
用STC12C5A60S2单片机芯片自带的AD功能检测电压,如果参考电压是5V,那么当要检测的外部电压大于5V的时候,10位精度值应该是1023,
那么STC12C5A60S2最大能承受多大的检测电压呢? 比如 36V,会烧毁芯片吗?

网友A:
超过了参考电压,直接采样也没有意义了。。。。。。。。电阻分压,让采样电压落在 0~5之间。。。。。

网友B:
应该超过一定的电压会的

网友C(2019-03-28):
加分压电阻,只能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