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给51单片机需要usb转串口模块是吗

楼主(2018-10-25):
如题,是需要usb转串口模块,不能直接用usb连接是吗

网友A:
要用USB转串口模块,不能直接用USB。如果电脑有九针D9插口(RC232串口)可直接。

网友B:
USB转TTL,,,,,,,这只是一种途径,如果电脑本身有串口可以使用RS232转TTL的

网友C:
需要usb转串口模块的。

网友D:
51内部没有集成异步通信串口控制器,只能通过IO口进行软件模拟。单片机跟PC通信使用最多的是UART,具体实现方法你可以在论坛搜索

网友E:
CH340   PL2303你都可以选择,装驱动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需要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USB转串口模块,不能直接用USB。如果电脑有九针D9插口(RC232串口)可直接。

好的,谢了

网友G:
过去的电脑上9真串口都是必备的,现在只有很少的主板还有(估计最新的都没了),如果你的电脑有9针串口,就不需要转换线。

网友H:
USB 转 TTL 最方便

网友H:
用USB-TTL 最方便

网友I:
用USB转TTL的模块就可以~ 记得对应波特率~

网友J:
当你弄清楚USB信号是长什么样子的(如何表达0,1),你就无此这一问了。

网友K:
你买的板子上面有CH340或PL2302芯片的就不需要

网友L:
可以使用CH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