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有没有很懂51单片机的,或者做过51单片机计算器的,求助思路

楼主(2018-10-25):
作业要求做一个51单片机的计算器,所指知道的就是需要一个lcd1602的液晶显示器加矩形键盘有要求要加入中断系统。看了好多大佬们的代码,但是代码思路不清晰,求大佬帮帮忙,给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用4*4键盘,没中断一次加1,乘法就是很多次加法的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4键盘,没中断一次加1,乘法就是很多次加法的组成,

大佬,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既然对代码不是很懂,那就直接仿制一个吧,
2、不要纠结程序运行的过程,看最终运算结果,
3、是仿真 ...

仿制了,但是我需要理解整个代码的思路,比如是这一部分的代码是用来干什么的,下面一段又是什么用的,我有代码你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C:
可以参考 宋雪松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