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当手机充电器用吗?

楼主(2018-10-25):
         手上有几个 输出 5V 2A ,12 3A 类的开关电源,不知道 5V的能不能当作手机充电器来用,直接接根USB线??

网友A:
这个乍一看没毛病,但是有条件的话最好测一下波形,看有没有冲击。

网友B:
能到是能,但如果不是紧急情况 还是不要这样做,对手机不好

网友C:
应该不能,有冲突

网友D:
改一下,还是可以的,要看你充上电的额定电流,不能光只看电压赛

网友E:
不行。不能用。

手机充电器里面都有严格的安全防护、充电控制、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F:
当然可以,专用的手机充电器就是一个带USB口的5V电源。

网友F:
当然可以,手机充电器就是一个带USB口的5V电源,充电时的控制、保护是在手机上做的,不是在电源上做的,充电器并不知道你会对什么型号的手机充电,不清楚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G:
应该不能

网友H:
电压是勉强满足要求,但是单独的USB线不具备降压整流功能,要看你的开关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网友I:
得看稳不稳定,一般不可以使用,与手机不匹配,会减少手机电池寿命

网友J:
不能,会有危险。。

网友K:
很可能,你手机直接坏掉,他电流在刚通电的时候起伏很大的,我就直接烧坏过东西。

网友L:
当然不可以了 手机电源有专门的容量电流电压设置 你或许可以自己打一下电路 用示波器测一下是否是方波

网友M:
要测波型是否符合。不太好说。

网友N:
5V的没问题。手机上有独立的充电管理芯片,至于手机可充电电流的大小不同厂家USB的D+,D-有不同电压定义,具体可百度

网友O:
完全可以,手机充电头就是个5V开关电源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电压是勉强满足要求,但是单独的USB线不具备降压整流功能,要看你的开关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第一次听说开关电源还有交流的,太有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不行。不能用。

手机充电器里面都有严格的安全防护、充电控制、电池保护电路。

现在手机控制充电的电路都在手机里,严格的说充电头只是一个开关电源而不是充电器,所以5伏开关电源只要质量没问题完全可以用来给手机充电。

网友P:
不能,有问题

网友Q:
所有5V开关电源只要把对应的USB线接正确,都可以给手机充电;其他电压的不行;

网友R:
当你对电池的特性了解之后,结论就有了。手机电池通常在3.7-4.2V之间:
1、当充电电压大于电池电压时才能充电。
2、充电电流不能超过电池的容许值,超过了会过热,损坏电池,甚至爆炸。而充电电流的大小与当时的电池电压及充电电压的差有关。
做到以上两点,用什么电源都可以。
直接用5V电源充电,是做不到以上两点的,短时间补一下电可以,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例如,电池已被充到4.2V以上了,再充电池会爆。当然电池上是有保护的,但总是不利于安全的。

网友S:
最好不要这样,手机疼。手机充电器都是按手机型号设计的,不一样的结构要不同的充电器。否则伤手机电池或者主板。

网友T:
要看波形是否适合,最好不好试用

网友U:
可以用,但不建议。手机里的充电电路是可以对手机电池进行充电管理。但现在手机的充电器不光是一个提供5V多少A的电流的问题。里面还是很多的其他的要求,比如电源的波纹,手机的快充协议等问题。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有很多,同样的输出功率价格却差了很多,可以拆几个看看,元件的质量和电源本身的保护电路差很多。

网友V:
可以但是对手机不好

网友W:
看一下你手机原装充电器上的电流,不要只看电压

网友Q:
质量好的开关电源能够提供相应电流输出,都可以给手机充电,所谓保护,充电曲线,那是手机内部的事情;所谓什么充电技术等等,其他的一切都是商业宣传觑头而已

网友X:
可先看一下5v 开关电源的大概电路,如果保护及控制完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Y:
能,但要注意限流

网友Z:
最好不要,你不知道它支持几V的电压,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AA:
充电的曲线不一样,但手机电池有保护芯片,应该不会造成影响,但如果没有保护芯片的电池,则会造成电解液溶解,然后电池膨胀,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AB:
一般来说,只要接线正确,安卓手机是可以使用的,苹果手机勉强可以使用,但效果不好。

网友AC: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电路,可能有隐患

网友AD:
对手机不好

网友AE:
应该不能吧

网友AB:
手机充电管理电路在手机上

网友AF:
可以的,不要超过12V都可以

网友AG:
可以的,手机带有限流电路的,只要你的电流足够大,保证你的电源输出不被拉掉就好了

网友AH:
1.明确高数你可以。
2.如果直接正负,一般充电电流默认只有0.5A。
3.确认一下给什么手机充电,不同手机充电,ID识别电压不一样。
4.ID电压就是D+、D-的电压。

网友AI:
试试呗,极性别错。

网友AJ:
开关电源接负载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AK:
要看一下手机承载的额定电流多大,看是否满足,再决定是否焊一下USB转手机接口的电路板,为手机的电池使用时间,最好不要这样尝试

网友AL:
当然可以。手机的5V充电不同充电器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AM:
不建议使用,毕竟不了解的情况下注意安全最重要

网友AN:
输出稳定应该没问题,找个旧手机试试

网友AO:
直流开关电源可以的,我使用旧电脑电源,直接取5v电压,接手机可以使用

网友AP:
可以啊,只要开关电源质量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