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roteus仿真电流过载保护,请问怎么弄?

楼主(2018-10-25):
老师的作业,用的是L298芯片,用管脚SENSA和SENSB模拟。谢谢大神们!

网友A:
采样   模数转换  计算电流  大于则断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   模数转换  计算电流  大于则断开电源

请问怎么改变电路电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   模数转换  计算电流  大于则断开电源

请问一下怎么改变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改变电流呢

在电机两端并个产生保护电流的小电阻,用开关控制接与不接,闭合开关产生短路电流,测试电路能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两端并个产生保护电流的小电阻,用开关控制接与不接,闭合开关产生短路电流,测试电路能否保护。

不可以,接了后开关闭合了电机还是会转动。

网友C:
在电机两端并个产生保护电流的小电阻,用开关控制接与不接,闭合开关产生短路电流,测试电路能否保护。

网友A:
简单点,1,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电位器调整流过的电路。2,SENSA窜接小电阻和电流表到地。
3,小电阻两端并联电压表。在仿真中观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接了后开关闭合了电机还是会转动。

这与电机转不转没关系,只要观察到采样电阻上电压值变化或窜接的电流表电流值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D:
这货有实物的,市面上有标温度值/电流值的管子卖,用于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接了后开关闭合了电机还是会转动。

产生保护电流后,电路保护了没有,保护了就是不供电了,不供电电机还会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