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60s2单片机的pwm如何输出3.2khz的脉冲

楼主(2018-10-25):
请问除了更换晶振还有更改定时器这两种办法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么
这两种办法都不太好用哈
pwm目前我只能用12mhz,然后用其12分之一的定时来分频分出3.96khz的脉冲

网友A:
可在程序里修改

网友B:
试试在电脑上修改

网友C:
PWM实际上是可以输出这个频率的,但你看手册的话会比定时器还多长长的一堆,实在不行就用延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