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UCOSII串口发送XDP512源程序 两个串口同时发送

楼主(2018-10-25):
Freescale MC9S12XDP512双核处理器的串口程序,带操作系统UCOSII。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include "includes.h"
extern word Period[8],Duty[8];
#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 static size     */
OS_STK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的堆栈空间*/
OS_STK   TaskStartStkA[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A的堆栈空间*/
OS_STK   TaskStartStkB[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B的堆栈空间*/
OS_STK   TaskStartStkC[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C的堆栈空间*/
OS_STK   TaskStartStkD[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D的堆栈空间*/
OS_STK   TaskStartStkE[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D的堆栈空间*/
OS_STK   TaskStartStkF[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D的堆栈空间*/
void   TaskStart(void *data);
void   TaskStartA(void *data);              /*声明任务A的函数原型*/
void   TaskStartB(void *data);              /*声明任务B的函数原型*/
void   TaskStartC (void *pdata);
void   TaskStartD (void *pdata);
void   TaskStartE (void *pdata);
void   TaskStartF (void *pdata);
void   DATA_Init();

#define ROUTE_INTERRUPT(vec_adr, cfdata)                \
  INT_CFADDR= (vec_adr) & 0xF0;                         \
  INT_CFDATA_ARR[((vec_adr) & 0x0F) >> 1]= (cfdata)

static void SetupXGATE(void) {
  XGVBR= (unsigned int)(void*__far)(XGATE_VectorTable - XGATE_VECTOR_OFFSET);

  ROUTE_INTERRUPT(TIMER_OVERFLOW, 0x86); /* RQST=1 and PRIO=1 */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0,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1,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2,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3,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4,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5,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6, 0x87);
  ROUTE_INTERRUPT(CAPTURE_CH7, 0x87);

  ROUTE_INTERRUPT(ATD0, 0x81);
  ROUTE_INTERRUPT(ATD1, 0x81);

  ROUTE_INTERRUPT(SPI0, 0x84);
  ROUTE_INTERRUPT(SPI1, 0x84);
  ROUTE_INTERRUPT(RTI, 0x85);
  ROUTE_INTERRUPT(MODULUS_UNDERFLOW, 0x82);
  XGMCTL= 0xFBC1; /* XGE | XGFRZ | XGIE */
}

void  main (void)
{

  DisableInterrupts;
  DATA_Init();
  MCU_Init();
  SetupXGATE();
        OSInit();         /* initial UCOS-II 系统初始化函数*/

  OSTaskCreate(TaskStart , (void *)0,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8);
        OSTaskCreate(TaskStartA, (void *)0, &TaskStartStkA[TASK_STK_SIZE - 1], 3);
        OSTaskCreate(TaskStartB, (void *)0, &TaskStartStkB[TASK_STK_SIZE - 1], 4);
        OSTaskCreate(TaskStartC, (void *)0, &TaskStartStkC[TASK_STK_SIZE - 1], 5);
        OSTaskCreate(TaskStartD, (void *)0, &TaskStartStkD[TASK_STK_SIZE - 1], 6);
        OSTaskCreate(TaskStartE, (void *)0, &TaskStartStkE[TASK_STK_SIZE - 1], 7);
        OSTaskCreate(TaskStartF, (void *)0, &TaskStartStkF[TASK_STK_SIZE - 1], 9);

        EnableInterrupts;

        OSStart();        /* 开始多任务调度!该函数永远不会返回*/
}

void TaskStart(void *pdata)
{
  volatile static byte yy = 0;
  pdata  = pdata;

  //RTICTL = 0xBF;       /*160000 * /16MHz=10Ms*/
  RTICTL = 0xAF;       /*80000 * /8MHz=10Ms*/
        CRGINT_RTIE = 1;       /*Enabe Interrupt*/

        for(;;)
        {
         watchdog_clr();
         //display_ad();
    //=======================================================
    if(test>0)
     {
      if(test>1)
       {
        induction_switch_test();
       }
      /*else
       {
        shift_sensor_test();
       } */
     }
    //yys003();
    //=======================================================
             OSTimeDly(80);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延时等待10*20=200ms*/
            }

}

/*测试数据的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int key5,key4,key4,key3,key2,key1,key0;
int ta,tb,tc,td,te,tf;
int flash,f,onoff_flag;

/*定义任务A--------------------等待测试开始信号*/
void  TaskStartA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watchdog_clr();

        DDRA=0XFF;

        ta++;
        OSTimeDly(1);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等待状态655300ms*/
        }

}
int err;
/*定义任务B-----------比较模块的通道参数等,*/
void  TaskStartB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watchdog_clr();

        /*if(tb==2)
        {
            while(1)
            {
                PORTA=0;
                if(PORTA_PA0==0) err=0; else
                {
                    err=1;
                    while(1);
                }
                PORTA=0xFF;
                if(PORTA_PA0==1) err=0; else
                {
                    err=1;
                    while(1);
                }

            }

        }*/
        tb++;
            OSTimeDly(3);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等待状态200ms*/
        }
}

/*定义任务C-----------获取待测板数据并比较测试结果*/
void  TaskStartC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watchdog_clr();

        tc++;
        OSTimeDly(4);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等待状态200ms*/

        }
}

word cc;
/*定义任务D------------发送数据至CAN口,到电脑*/
void  TaskStartD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watchdog_clr();

        //CAN_sr();
        //SCISend('A');

        //UART_sr();

        td++;
        OSTimeDly(1);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等待状态60ms*/
    }
}

/*定义任务/E---------------------发送数据至串口,到电脑*/
void  TaskStartE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watchdog_clr();

        //UART_sr();
        te++;
        OSTimeDly(1);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等待状态100*10ms*/
        }
}

/*定义任务F*/
void  TaskStartF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watchdog_clr();

        //Ad5668Out(0,0,2048);                       //控制57档B    待测板的AD10
        if(tf>=1) UART_sr();

        tf++;
        OSTimeDly(0);   /*让运行中的任务进入等待状态0ms*/
        }
}

串口发送XDP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