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四旋翼 PID Control种群遗传算法 通过卡尔曼滤波实现自稳

楼主: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四旋翼 仅供大家参考

PID Control种群遗传算法:
#include "io430x14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Control.h"

#define col_MAX 50                //群体空间大小
#define var_p 65                //变异概率:65 对应的变异概率约等于0.001,655 为0.01   rand():0-65535
#define epoch_MAX 200        //进化代数
void inherit(void)                //遗传进化PID
{
        unsigned int colony[col_MAX]={
        62267,15148,39769,31849,58411,49944,29915,58375 ,53831
        ,29144,40332,51900,60411,48378,11552,26588,61306,60089
        ,26887,58565, 3794,23125,53291,  646, 9102,13288,13023
        ,39570,17838,13029, 1001,48941,29169,61066,30539,27436
        ,55457,34416,13280,44049,54926, 1287,44647,24869,54512
        ,32952,46495,28107,19963,12429
        };
        unsigned int health[col_MAX];        //对应colony[] ,每个个体的适应值,
        unsigned int dad,mum,baby1,baby2;
        unsigned int mini_health,mini_id;
        unsigned int temp_health;
        unsigned char i,epoch;        //epoch 遗传代数
        mini_health = found(&colony[0],&health[0]);        //评估初始个体,并作适应值缩放,找出最小适应值
        for(epoch=0; epoch < epoch_MAX; epoch++) //开始进化
        {
                i = roulette(&health[0]);//轮盘赌转,返回数组下标
                dad = colony[i];
                i = roulette(&health[0]);//轮盘赌转,返回数组下标
                mum = colony[i];
                baby1 = dad&0xff;baby1 |= mum&0xff00;
                baby2 = mum&0xff;baby2 |= dad&0xff00;
                baby1 = variation(baby1);        //变异?
                baby2 = variation(baby2);
                temp_health = evaluating_unit(baby1);        //评估个体适应值
                if(temp_health > mini_health)
                {
                        mini_id = evaluating(&health[0]);        //取得最差适应值的个体id(数组下标)
                        colony[mini_id] = baby1;
                        health[mini_id] = temp_health - mini_health;
                }
                temp_health = evaluating_unit(baby2);        //评估个体适应值
                if(temp_health > mini_health)
                {
                        mini_id = evaluating(&health[0]);        //取得最差个体的适应值,及其id
                        colony[mini_id] = baby2;
                        health[mini_id] = temp_health - mini_health;
                }
        }
        while(1); //结束进化
}

#define ev_N 25
#define aim_value 300
uint evaluating_unit(uint unit)//评估个体适应值  顺便PWM输出
{
        uint ret=0,temp=0,max=0;
        uchar i=0;
        int uk=0;                                //PID增量
        redressal(pid, unit);        //根据个体,对基因进行解码  修改PID三个参数
        while(i<ev_N)        //PID调整 ev_N.PID调整次数
        {
                        if(measured > desired)
                        {
                                temp = measured - desired;
                                if(temp > max)
                                        max=temp;        //最大超调量
                        }
                        else
                                temp = desired - measured;

                        ret+=temp;
                        uk = (int)(PID_Posi(pid, measured, desired));        //PWM输出
                        M1 = speed[0] - uk;        //y轴
                        M3 = speed[0] + uk;        //y轴

                        i++;
                }
        }
        ret=65535/(ret/ev_N+max);
        return ret;        //返回适应值
}

void redressal(float* pid,uint colon)
{
        pid[0]=(float)((colon&0xFC00)>>10)*5.0/63;        //[0:0.079:5]
        pid[1]=(float)((colon&0x3E0)>>5)*0.1/31.0;        //[0:0.0032:0.1]
        pid[2]=(float)(colon&0x1F)/31.0;                        //[0:0.032:1]
}

uint found(uint colony,uint health)        //计算初始群体适应值,并找出最小值
{
        uchar i;
        uint mini=0xff;
        for(i=0;i<col_MAX;i++)
        {
                *(health+i) = evaluating_unit(*(colony+i));        //评估个体适应值
                if(*(health+i)<mini)
                        mini=*(health+i);
        }
        for(i=0;i<col_MAX;i++) //适应值缩放
                *(health+i)-=mini;
        return mini;
}

uchar roulette(uint health)
{
        uchar i;
        uint temp=0;
        i=(uchar)(rand()%col_MAX); //0~(col_MAX-1) 随机选择起点
        while(1)
        {
                if((col_MAX-1)==i) //实现首尾相接
                        i=0;

                temp+=*(health+i); //累加适应值
                if (temp>1200)
                        return i;
                i++;
        }
}

uchar evaluating(uint health)        //取得最小适应值的个体id(数组下标)
{
        uchar i,id;
        uint mini=0xffff;
        for(i=0;i<col_MAX;i++)
        {
                if(*(health+i)<mini)
                {
                        mini=*(health+i);
                        id=i;
                }
        }
        return id;
}

uint variation(uint baby)        //对基因进行变异
{
        uchar i;
        for(i=0;i<16;i++)
        {
                if(rand()<var_p)        //rand()0-65535,变异概率:65 对应的变异概率约等于0.001,655 为0.01
                {
                        if(0==(baby&(1<<i)))
                                baby|=(1<<i);
                        else
                                baby &= ~(1<<i);
                }
        }
        return baby;
}

#include "io430x14x.h"
#include "sys.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HMC5883L.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math.h"

uchar RxBuf[32]={0};
uchar TxBuf[32]={0};
uchar EEPROMBuffer[SIZE]={0};

int speed[5] = {1300,0,0,0,0};//M0,M1-M4
int desire[4]={0,0,0,0};//HMC_YAW,ROLL,PITCH,YAW
float PID_Roll[6]={0}, PID_Pitch[6]={0}, PID_Yaw[6]={0};
float roll = 0, pitch = 0, yaw = 0;
int gyro[3]={0}, accel[3]={0}, magne[3]={0};

uchar RX = 0, TX = 0, CALC = 0, Fly = 0, EEPROMWR = 0;
uint ms2 = 0, ms10 = 0, ms500 = 0;

/********************************Main*********************************/
void main(void)
{
        uchar Flag_TX = 0;
        Init_Sys(); //系统功能初始化
        _EINT();    //开启中断功能

        HMC5883_Init();
        MPU6050_Init();
        NRF24L01_Init();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16

        AT24CXX_Read(20,EEPROMBuffer,SIZE);
        Init_datas(PID_Roll, PID_Pitch, PID_Yaw, desire, speed, EEPROMBuffer);

/********************************Start*********************************/
        while(1)
        {
                if(RX)
                {
                        NRF24L01_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RX_OK)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if(RxBuf[0]==0xAA)//有数据更新
                                {
                                        Data_Update(PID_Roll, PID_Pitch, PID_Yaw, desire, speed, RxBuf);
                                        Fly = RxBuf[START_STOP];//Stop?
                                }
                        }
                }
                if(TX)
                {
                        TX = 0;
                        if(Flag_TX == 0)
                        {
                                Flag_TX = 1;
                                Data_Send_Status(roll, pitch, yaw, desire, speed, TxBuf);
                        }
                        else if(Flag_TX == 1)
                        {
                                Flag_TX = 0;
//                                Data_Send_Senser(accel, gyro, magne, TxBuf);
                                Data_Send_PID(PID_Roll, PID_Pitch, PID_Yaw, TxBuf);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if(CALC)
                {
                        CALC = 0;
                        MPU6050_Read(accel, gyro);
                        AHRSupdate(accel, gyro, magne);
                        yaw = get_angle(magne, roll, pitch);
                        if(Fly)
                        {
                                EEPROMWR = 1;
                                MotoCtrl(PID_Roll, PID_Pitch, PID_Yaw, desire, speed, roll, pitch, yaw, gyro, 1);
                        }
                        else
                        {
                                M1=900;M2=900;M3=900;M4=900;
                                if(EEPROMWR)
                                {
                                        EEPROMWR = 0;
                                        AT24CXX_BufferWrite(PID_Roll, PID_Pitch, PID_Yaw, desire, speed, EEPROMBuffer);
                                }
                        }
                }
        }
}

//***********************************************************************
//TIMERA中断服务程序
//定时时间:1ms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if(TAIV==2)//定时溢出标志位
        {
                ms2++;
                ms10++;
//                ms500++;

                if(ms2 == 2)        {CALC = 1;                        ms2  = 0;}

                if(ms10 == 4)        {TX = 1;                                         }
                if(ms10 == 8)        {TX = 1;                                         }
                if(ms10 == 12)        {TX = 1;                                         }
                if(ms10 == 16)        {TX = 1;                                         }
                if(ms10 == 20)        {RX = 1;                        ms10 = 0;}

//                if(ms500 == 5000)
//                {
//                        ms500 = 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