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转接板教程与jlink不输出电压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8-10-25):
转接板与jlink如下图

K60如何通过转接板与jlink连接,如下图

KEAZ128系统板如何通过转接板与jlink连接,如下图

Jlink不对外输出电压,如下图,将红色方框中的两个引脚短路,即可对外输出电压

网友A:
和CPU板的焊接还有软件设置也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