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C++面试问题及答案分享

楼主(2018-10-25):
问1:请用简单的语言告诉我C++ 是什么?
答:C++是在C语言的基础上开发的一种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应用广泛。C++支持多种编程范式 --面向对象编程、泛型编程和过程化编程。 其编程领域众广,常用于系统开发,引擎开发等应用领域,是最受广大程序员受用的最强大编程语言之一,支持类:类、封装、重载等特性!
问2:C和C++的区别?
答:c++在c的基础上增添类,C是一个结构化语言,它的重点在于算法和数据结构。C程序的设计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一个过程,对输入(或环境条件)进行运算处理得到输出(或实现过程(事务)控制),而对于C++,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构造一个对象模型,让这个模型能够契合与之对应的问题域,这样就可以通过获取对象的状态信息得到输出或实现过程(事务)控制。
问3:什么是面向对象(OOP)?
答:面向对象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理解和抽象的方法、思想,通过将需求要素转化为对象进行问题处理的一种思想。
问4:什么是多态?
答:多态是指相同的操作或函数、过程可作用于多种类型的对象上并获得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对象,收到同一消息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现象称为多态。
问5:设计模式懂嘛,简单举个例子?
答: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是一套被反复使用、多数人知晓的、经过分类编目的、代码设计经验的总结。
比如单例模式,保证一个类仅有一个实例,并提供一个访问它的全局访问点。
适用于:当类只能有一个实例而且客户可以从一个众所周知的访问点访问它时;当这个唯一实例应该是通过子类化可扩展的,并且客户应该无需更改代码就能使用一个扩展的实例时。
比如工厂模式,定义一个用于创建对象的接口,让子类决定实例化哪一个类。Factory Method 使一个类的实例化延迟到其子类。
适用于:当一个类不知道它所必须创建的对象的类的时候;当一个类希望由它的子类来指定它所创建的对象的时候;当类将创建对象的职责委托给多个帮助子类中的某一个,并且你希望将哪一个帮助子类是代理者这一信息局部化的时候。
问6:STL库用过吗?常见的STL容器有哪些?算法用过哪几个?
答:STL包括两部分内容:容器和算法。(重要的还有融合这二者的迭代器)容器,即存放数据的地方。比如array等。在STL中,容器分为两类:序列式容器和关联式容器。
序列式容器,其中的元素不一定有序,但都可以被排序。如:vector、list、deque、stack、queue、heap、priority_queue、slist;
关联式容器,内部结构基本上是一颗平衡二叉树。所谓关联,指每个元素都有一个键值和一个实值,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则存放。如:RB-tree、set、map、multiset、multimap、hashtable、hash_set、hash_map、hash_multiset、hash_multimap。
下面各选取一个作为说明。
vector:它是一个动态分配存储空间的容器。区别于c++中的array,array分配的空间是静态的,分配之后不能被改变,而vector会自动重分配(扩展)空间。
set:其内部元素会根据元素的键值自动被排序。区别于map,它的键值就是实值,而map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键值和实值。
算法,如排序,复制……以及个容器特定的算法。这点不用过多介绍,主要看下面迭代器的内容。
迭代器是STL的精髓,我们这样描述它:迭代器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它能够按照顺序访问某个容器所含的各个元素,但无需暴露该容器的内部结构。它将容器和算法分开,好让这二者独立设计。
问7:数据结构会吗?项目开发过程中主要用到那些?
答:数据结构中主要会用到数组,链表,树(较少),也会用到栈和队列的思想。
问8:const知道吗?解释其作用。
答:
1.const 修饰类的成员变量,表示成员常量,不能被修改。
2.const修饰函数承诺在本函数内部不会修改类内的数据成员,不会调用其它非 const 成员函数。
3.如果 const 构成函数重载,const 对象只能调用 const 函数,非 const 对象优先调用非 const 函数。
4.const 函数只能调用 const 函数。非 const 函数可以调用 const 函数。
5.类体外定义的 const 成员函数,在定义和声明处都需要 const 修饰符。。
问9:类的static变量在什么时候初始化?函数的static变量在什么时候初始化?
答:类的静态成员变量在类实例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分配了内存。函数的static变量在执行此函数时进行初始化。
问10:堆和栈的区别?堆和栈的生命周期?
答:
一、堆栈空间分配区别:
1、栈(操作系统):由操作系统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操作系统):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
二、堆栈缓存方式区别:
1、栈使用的是一级缓存, 他们通常都是被调用时处于存储空间中,调用完毕立即释放;
2、堆是存放在二级缓存中,生命周期由虚拟机的垃圾回收算法来决定(并不是一旦成为孤儿对象就能被回收)。所以调用这些对象的速度要相对来得低一些。
三、堆栈数据结构区别:
堆(数据结构):堆可以被看成是一棵树,如:堆排序;
栈(数据结构):一种先进后出的数据结构。
问11:C和C++的区别?
答:C++在C的基础上增添类
C是一个结构化语言,它的重点在于算法和数据结构。
C程序的设计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一个过程,对输入(或环境条件)进行运算处理得到输出(或实现过程(事务)控制),而对于C++,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构造一个对象模型,让这个模型能够契合与之对应的问题域,这样就可以通过获取对象的状态信息得到输出或实现过程(事务)控制。
问12:解释下封装、继承和多态?
一、封装:
封装是实现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第一步,封装就是将数据或函数等集合在一个个的单元中(我们称之为类)。
封装的意义在于保护或者防止代码(数据)被我们无意中破坏。
二、继承:
继承主要实现重用代码,节省开发时间。
子类可以继承父类的一些东西。
三、多态
多态:同一操作作用于不同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产生不同的执行结果。在运行时,可以通过指向基类的指针,来调用实现派生类中的方法。
问13:指针和引用的区别?
答:
1. 指针是一个变量,只不过这个变量存储的是一个地址,指向内存的一个存储单元;而引用仅是个别名;
2. 引用使用时无需解引用(*),指针需要解引用;
3. 引用只能在定义时被初始化一次,之后不可变;指针可变;
4. 引用没有 const,指针有 const;
5. 引用不能为空,指针可以为空;
6. “sizeof 引用”得到的是所指向的变量(对象)的大小,而“sizeof 指针”得到的是指针本身的大小;
7. 指针和引用的自增(++)运算意义不一样;
8. 指针可以有多级,但是引用只能是一级(int **p;合法 而 int &&a是不合法的)
9.从内存分配上看:程序为指针变量分配内存区域,而引用不需要分配内存区域。
问14:什么是内存泄漏?面对内存泄漏和指针越界,你有哪些方法?你通常采用哪些方法来避免和减少这类错误?
答:用动态存储分配函数动态开辟的空间,在使用完毕后未释放,结果导致一直占据该内存单元即为内存泄露。
使用的时候要记得指针的长度。
malloc的时候得确定在那里free.
对指针赋值的时候应该注意被赋值指针需要不需要释放.
动态分配内存的指针最好不要再次赋值.
问15:常用的排序算法有哪些?简单描述几个排序算法的优缺点?
答:选择、冒泡、快速、**、希尔、归并、堆排等。
1.快排:是冒泡排序的一种改进。
优点:快,数据移动少
缺点:稳定性不足
2.归并:分治法排序,稳定的排序算法,一般用于对总体无序,但局部有序的数列。
优点:效率高O(n),稳定
缺点:比较占用内存
问16:new和malloc的区别?
答:
1、malloc与free是C++/C语言的标准库函数,new/delete是C++的运算符。它们都可用于申请动态内存和释放内存。
2、对于非内部数据类型的对象而言,光用maloc/free无法满足动态对象的要求。对象在创建的同时要自动执行构造函数,对象在消亡之前要自动执行析构函数。
3、由于malloc/free是库函数而不是运算符,不在编译器控制权限之内,不能够把执行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任务强加于malloc/free。因此C++语言需要一个能完成动态内存分配和初始化工作的运算符new,以一个能完成清理与释放内存工作的运算符delete。注意new/delete不是库函数。
4、C++程序经常要调用C函数,而C程序只能用malloc/free管理动态内存。
5、new可以认为是malloc加构造函数的执行。new出来的指针是直接带类型信息的。而malloc返回的都是void指针。
问17:TCP和UDP通信的差别?什么是IOCP?
答:
1.TCP面向连接, UDP面向无连接的2.TCP有保障的,UDP传输无保障的3.TCP是效率低的,UDP效率高的4.TCP是基于流的,UDP基于数据报文5.TCP传输重要数据,UDP传输不重要的数据
IOCP全称I/O Completion Port,中文译为I/O完成端口。IOCP是一个异步I/O的API,它可以高效地将I/O事件通知给应用程序。
与使用select()或是其它异步方法不同的是,一个套接字[socket]与一个完成端口关联了起来,然后就可继续进行正常的Winsock操作了。然而,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此完成端口就将被操作系统加入一个队列中。然后应用程序可以对核心层进行查询以得到此完成端口。
问18:同步IO和异步IO的区别?
A. 同步
所谓同步,就是在发出一个功能调用时,在没有得到结果之前,该调用就不返回。
按照这个定义,其实绝大多数函数都是同步调用(例如sin isdigit等)。
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在说同步、异步的时候,特指那些需要其他部件协作或者需要一定时间完成的任务。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SendMessage。
该函数发送一个消息给某个窗口,在对方处理完消息之前,这个函数不返回。
当对方处理完毕以后,该函数才把消息处理函数所返回的值返回给调用者。
B. 异步
异步的概念和同步相对。
当一个异步过程调用发出后,调用者不会立刻得到结果。
实际处理这个调用的部件是在调用发出后,通过状态、通知来通知调用者,或通过回调函数处理这个调用。
问19:解释C++中静态函数和静态变量?
答:
(1)类静态数据成员在编译时创建并初始化:在该类的任何对象建立之前就存在,不属于任何对象,而非静态类成员变量则是属于对象所有的。类静态数据成员只有一个拷贝,为所有此类的对象所共享。
(2)类静态成员函数属于整个类,不属于某个对象,由该类所有对象共享。
1、static 成员变量实现了同类对象间信息共享。
2、static 成员类外存储,求类大小,并不包含在内。
3、static 成员是命名空间属于类的全局变量,存储在 data 区的rw段。
4、static 成员只能类外初始化。
5、可以通过类名访问(无对象生成时亦可),也可以通过对象访问。
1、静态成员函数的意义,不在于信息共享,数据沟通,而在于管理静态数据成员,完成对静态数据成员的封装。
2、静态成员函数只能访问静态数据成员。原因:非静态成员函数,在调用时 this指针时被当作参数传进。而静态成员函数属于类,而不属于对象,没有 this 指针。
问20:说下你对内存的了解?
答:
1.栈 -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2.堆 -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3.全局区(静态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程序结束释放
4.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放常量的地方。- 程序结束释放
5 程序代码区,存放2进制代码。
在函数体中定义的变量通常是在栈上,用malloc, calloc, realloc等分配内存的函数分配得到的就是在堆上。在所有函数体外定义的是全局量,加了static修饰符后不管在哪里都存放在全局区(静态区),在所有函数体外定义的static变量表示在该文件中有效,不能extern到别的文件用,在函数体内定义的static表示只在该函数体内有效。另外,函数中的"adgfdf"这样的字符串存放在常量区。
面试题1:变量的声明和定义有什么区别
为变量分配地址和存储空间的称为定义,不分配地址的称为声明。一个变量可以在多个地方声明,但只能在一个地方定义。加入extern修饰的是变量的声明,说明此变量将在文件以外或在文件后面部分定义。
说明:很多时候一个变量,只是声明,不分配内存空间,知道具体使用时才初始化,分配内存空间,如外部变量。
面试题2:sizeof和strlen的区别
sizeof是一个操作符,strlen是库函数。
sizeof的参数可以是数据的类型,也可以是变量,而strlen只能以结尾为‘\0‘的字符串作参数。
编译器在编译时就计算出了sizeof的结果。而strlen函数必须在运行时才能计算出来。并且sizeof计算的是数据类型占内存的大小,而strlen计算的是字符串实际的长度。
数组做sizeof的参数不退化,传递给strlen就退化为指针了。
注意:有些是操作符看起来像是函数,而有些函数名看起来又像操作符,这类容易混淆的名称一定要加以区分,否则遇到数组名这类特殊数据类型作参数时就很容易出错。最容易混淆为函数的操作符就是sizeof。
说明:指针是一种普通的变量,从访问上没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变量的特性。其保存的数值是个整型数据,和整型变量不同的是,这个整型数据指向的是一段内存地址。
面试题3:写一个“标准”宏MIN
#define min(a,b) ((a)<=(b)?(a):(b))
面试题4: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吗?
可以,因为指针和普通变量一样,有时也有变化程序的不可控性。常见例:子中断服务子程序修改一个指向一个buffer的指针时,必须用volatile来修饰这个指针。
面试题5:a 和 &a 有什么区别请写出以下代码的打印结果,主要目的是考察a和&a的区别。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void )
{
     int a[5]={1,2,3,4,5};
     int *ptr=(int *)(&a+1);
     printf("%d,%d",*(a+1),*(ptr-1));
     return;
}
输出结果:2,5。
注意:数组名a可以作数组的首地址,而&a是数组的指针。思考,将原式的int ptr=(int )(&a+1);改为int ptr=(int )(a+1);时输出结果将是什么呢?
面试题6:简述C、C++程序编译的内存分配情况
C、C++中内存分配方式可以分为三种:
(1)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
内存在程序编译时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速度快、不容易出错,因为有系统会善后。例如全局变量,static变量等。
(2)在栈上分配:
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中,效率很高,但是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
(3)从堆上分配:
即动态内存分配。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大小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由程序员决定,使用非常灵活。如果在堆上分配了空间,就有责任回收它,否则运行的程序会出现内存泄漏,另外频繁地分配和释放不同大小的堆空间将会产生堆内碎块。
一个C、C++程序编译时内存分为5大存储区:堆区、栈区、全局区、文字常量区、程序代码区。
面试题7:简述strcpy sprintf与mencpy的区别
三者主要有以下不同之处:
(1)操作对象不同,strcpy的两个操作对象均为字符串,sprintf的操作源对象可以是多种数据类型,目的操作对象是字符串,memcpy 的两个对象就是两个任意可操作的内存地址,并不限于何种数据类型。
(2)执行效率不同,memcpy最高,strcpy次之,sprintf的效率最低。
(3)实现功能不同,strcpy主要实现字符串变量间的拷贝,sprintf主要实现其他数据类型格式到字符串的转化,memcpy主要是内存块间的拷贝。
说明:strcpy、sprintf与memcpy都可以实现拷贝的功能,但是针对的对象不同,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函数实现拷贝功能。
面试题8:链表与数组的区别
数组和链表有以下几点不同:
(1)存储形式:数组是一块连续的空间,声明时就要确定长度。链表是一块可不连续的动态空间,长度可变,每个结点要保存相邻结点指针。
(2)数据查找:数组的线性查找速度快,查找操作直接使用偏移地址。链表需要按顺序检索结点,效率低。
(3)数据插入或删除:链表可以快速插入和删除结点,而数组则可能需要大量数据移动。
(4)越界问题:链表不存在越界问题,数组有越界问题。
说明:在选择数组或链表数据结构时,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数组便于查询,链表便于插入删除。数组节省空间但是长度固定,链表虽然变长但是占了更多的存储空间。
面试题9:简述队列和栈的异同
队列和栈都是线性存储结构,但是两者的插入和删除数据的操作不同,队列是“先进先出”,栈是“后进先出”。
注意:区别栈区和堆区。堆区的存取是“顺序随意”,而栈区是“后进先出”。栈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堆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分配方式类似于链表。
它与本题中的堆和栈是两回事。堆栈只是一种数据结构,而堆区和栈区是程序的不同内存存储区域。
面试题10:编码实现直接插入排序
直接插入排序编程实现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temp,p;
    int array[10] = {2,6,1,9,4,7,5,8,3,0};
    printf("Display this array:\n");
    for(i=0;i<10;i++)
    {
        printf("%d ",array[ i]);
    }

    for(i=1;i<10;i++)
    {
        temp = array[ i];
        p = i-1;
        while(p >= 0 && temp < array[p])
        {
            array[p+1] = array[p];
            p--;
        }
        array[p+1] = temp;
    }
    printf("\n");
    printf("After sorting,this array is:\n");
    for(i=0;i<10;i++)
    {
        printf("%d ",array[ i]);
    }
    printf("\n");
    return 0;
}
面试题11:编码实现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编程实现如下:
#include <stdio.h>  #define LEN 10
int main()
{
    int a,i,j;
    int ARRAY[10]={23,1,4,9,6,17,24,56,98,72};
    printf("\n");
    printf("Display this array:\n");
    for(a=0;a<10;a++)
    {
        printf("%d ",ARRAY[a]);
    }
    printf("\n");
    for(j=0;j<10;j++)
    {
        for(i=0;i<LEN-j-1;i++)
        {
            int temp;
            if(ARRAY[ i]>ARRAY[i+1])
            {
                temp=ARRAY[i+1];
                ARRAY[i+1]=ARRAY[ i];
                ARRAY[ i]=temp;
            }
        }
    }
    printf("\nAfter sorting,the array is:\n");
    for(a=0;a<LEN;a++)
    {
        printf("%d ",ARRAY[a]);
    }
    printf("\n");
    return 0;
}
面试题12:编码实现直接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实现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j,t;
    int array[10]={2,7,1,8,5,9,3,4,0,6};
    printf("\nDisplay this array:\n");
    for(i=0;i<10;i++)
    {
        printf("%d ",array[ i]);
    }
    printf("\n");
    for(i=1;i<=9;i++)
    {
        int t = i-1;
        for(j=i;j<10;j++)
        {
            if(array[j]<array[t])
            {
                t=j;
            }
        }
        if(t!=(i-1))
        {
            int temp = 0;
            temp=array[i-1];
            array[i-1]=array[t];
            array[t]=temp;
        }
    }
    printf("After sorting,this array is:\n");
    for(i=0;i<10;i++)
    {
        printf("%d ",array[ i]);
    }
    printf("\n");
    return 0;
}

注:对比冒泡排序和选择排序之间的区别
区别在于:冒泡算法,每次比较如果发现较小的元素在后面,就交换两个相邻的元素。而选择排序算法的改进在于:先并不急于调换位置,先从A[1]开始逐个检查,看哪个数最小就记下该数所在的位置P,等一躺扫描完毕,再把A[P]和A[1]对调,这时A[1]到A[10]中最小的数据就换到了最前面的位置
所以,选择排序每扫描一遍数组,只需要一次真正的交换,而冒泡可能需要很多次。比较的次数是一样的。
面试题13:typedef和define有什么区别
(1)用法不同:typedef用来定义一种数据类型的别名,增强程序的可读性。define主要用来定义常量,以及书写复杂使用频繁的宏。
(2)执行时间不同:typedef是编译过程的一部分,有类型检查的功能。define是宏定义,是预编译的部分,其发生在编译之前,只是简单的进行字符串的替换,不进行类型的检查。
(3)作用域不同:typedef有作用域限定。define不受作用域约束,只要是在define声明后的引用都是正确的。
(4)对指针的操作不同:typedef和define定义的指针时有很大的区别。
注意:typedef定义是语句,因为句尾要加上分号。而define不是语句,千万不能在句尾加分号。
面试题14:关键字const是什么
const用来定义一个只读的变量或对象。主要优点:便于类型检查、同宏定义一样可以方便地进行参数的修改和调整、节省空间,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分配、可为函数重载提供参考。
说明:const修饰函数参数,是一种编程规范的要求,便于阅读,一看即知这个参数不能被改变,实现时不易出错。
面试题15:static有什么作用
static在C中主要用于定义全局静态变量、定义局部静态变量、定义静态函数。在C++中新增了两种作用:定义静态数据成员、静态函数成员。
注意:因为static定义的变量分配在静态区,所以其定义的变量的默认值为0,普通变量的默认值为随机数,在定义指针变量时要特别注意。
面试题16:extern有什么作用
extern标识的变量或者函数声明其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它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面试题17:简述指针常量与常量指针区别
指针常量是指定义了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的值只能在定义时初始化,其他地方不能改变。其实指针常量是唯一的,即NULL;常量指针是指定义了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一个只读的对象,不能通过常量指针来改变这个对象的值。
指针常量强调的是指针的不可改变性,而常量指针强调的是指针对其所指对象的不可改变性。
注意:无论是指针常量还是常量指针,其最大的用途就是作为函数的形式参数,保证实参在被调用函数中的不可改变特性。
面试题18:如何避免“野指针”
“野指针”产生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指针变量声明时没有被初始化。解决办法:指针声明时初始化,可以是具体的地址值,也可让它指向NULL。
(2)指针 p 被 free 或者 delete 之后,没有置为 NULL。解决办法:指针指向的内存空间被释放后指针应该指向NULL。
(3)指针操作超越了变量的作用范围。解决办法:在变量的作用域结束前释放掉变量的地址空间并且让指针指向NULL。
注意:“野指针”的解决方法也是编程规范的基本原则,平时使用指针时一定要避免产生“野指针”,在使用指针前一定要检验指针的合法性。
面试题19:用C编写一个死循环程序
while()  {
}

其实还有
for(;;)
说明:很多种途径都可实现同一种功能,但是不同的方法时间和空间占用度不同,特别是对于嵌入式软件,处理器速度比较慢,存储空间较小,所以时间和空间优势是选择各种方法的首要考虑条件。
面试题20:编码实现某一变量某位清0或置1
给定一个整型变量a,写两段代码,第一个设置a的bit 3,第二个清a的bit 3,在以上两个操作中,要保持其他位不变。
笔者认为,在对ARM寄存器操作时会经常用到这一块,所以要注意这块:
#define BIT3 (0x1 << 3 ) Satic int a;  //设置a的bit 3:   void set_bit3( void )
{
      a |= BIT3; //将a第3位置1
}  //清a的bit 3   void set_bit3( void )
{
    a &= ~BIT3; //将a第3位清零
}
说明:在置或清变量或寄存器的某一位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影响其他位。所以用加减法是很难实现的。
还有一个就是保留某位:
//保留第k位  void set_bit3(void)
{
    a &= BIT3;
}
面试题21:a=3,b=5,不用第三变量temp,对a和b的值进行交换
如果有第三者temp,a和b交换非常方便:
temp = a;  a = b;  b =temp;
若无temp,可以这样做:
a = a + b;
b = a - b;a = a - b;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C语言的位运算符:
a = 3;b = 5;  a ^= b;
b ^= a;  a ^= b;

原理是a ^ b ^ b == a; a ^ b == b ^ a;
面试题22:宏定义的用法,看下面这个程序,求出结果
#include <stdio.h>  #define S(a,b) a*b
int main(void)
{  int n = 3;  int m = 5;
printf("%d",S(n+m,m+n));
return 0;
}
这道题容易出现的错误结果是64,得到这个结果肯定是这样理解的(3+5)*(5+3)。其实并不是,大家要理解宏定义的概念,宏定义只是简单的符号替换,而不做其他处理,所以这里得到的结果是
3+5*5+3=31.
大家看看运行结果:
fs@ubuntu:~/qiang/hanshu$ gcc -o 1 1.c
fs@ubuntu:~/qiang/hanshu$ ./1
31
要想得到正确结果,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这样改,define s(a,b) (a)*(b),这样才是正确结果;
fs@ubuntu:~/qiang/hanshu$ gcc -o 1 1.c
fs@ubuntu:~/qiang/hanshu$ ./1
64
大家记住这句话,宏定义只是简单的符号替换!
面试题23:
C语言中,运算对象必须是整型数的运算符的有()
A、% B、/ C、%和/ D、*
答案:A
取余对象必须是整数型
面试题24:
以下程序执行的结果是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2  #define M  N+1  #define NUM  (M+1)*M/2
void main()
{
pritf("%d",NUM);
}
A、5 B、6 C、8 D、9
答案:C
注意宏定义的使用,此处NUM = (3+1)*2+1/2 为8
1.new、delete、malloc、free关系
delete会调用对象的析构函数,和new对应free只会释放内存,new调用构造函数。malloc与free是C++/C语言的标准库函数,new/delete是C++的运算符。它们都可用于申请动态内存和释放内存。对于非内部数据类型的对象而言,光用maloc/free无法满足动态对象的要求。对象在创建的同时要自动执行构造函数,对象在消亡之前要自动执行析构函数。由于malloc/free是库函数而不是运算符,不在编译器控制权限之内,不能够把执行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任务强加于malloc/free。因此C++语言需要一个能完成动态内存分配和初始化工作的运算符new,以及一个能完成清理与释放内存工作的运算符delete。注意new/delete不是库函数。
2.delete与 delete []区别
delete只会调用一次析构函数,而delete[]会调用每一个成员的析构函数。在More Effective C++中有更为详细的解释:“当delete操作符用于数组时,它为每个数组元素调用析构函数,然后调用operator delete来释放内存。”delete与new配套,delete []与new []配套
MemTest *mTest1=new MemTest[10];
MemTest *mTest2=new MemTest;
Int *pInt1=new int [10];
Int *pInt2=new int;
delete[]pInt1; //-1-
delete[]pInt2; //-2-
delete[]mTest1;//-3-
delete[]mTest2;//-4-
在-4-处报错。
这就说明:对于内建简单数据类型,delete和delete[]功能是相同的。对于自定义的复杂数据类型,delete和delete[]不能互用。delete[]删除一个数组,delete删除一个指针。简单来说,用new分配的内存用delete删除;用new[]分配的内存用delete[]删除。delete[]会调用数组元素的析构函数。内部数据类型没有析构函数,所以问题不大。如果你在用delete时没用括号,delete就会认为指向的是单个对象,否则,它就会认为指向的是一个数组。
3.C++有哪些性质(面向对象特点)
封装,继承和多态。
4.子类析构时要调用父类的析构函数吗?
析构函数调用的次序是先派生类的析构后基类的析构,也就是说在基类的的析构调用的时候,派生类的信息已经全部销毁了。定义一个对象时先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然后调用派生类的构造函数;析构的时候恰好相反:先调用派生类的析构函数、然后调用基类的析构函数。
5.多态,虚函数,纯虚函数
多态:是对于不同对象接收相同消息时产生不同的动作。C++的多态性具体体现在运行和编译两个方面:在程序运行时的多态性通过继承和虚函数来体现;
在程序编译时多态性体现在函数和运算符的重载上;
虚函数:在基类中冠以关键字 virtual 的成员函数。 它提供了一种接口界面。允许在派生类中对基类的虚函数重新定义。
纯虚函数的作用:在基类中为其派生类保留一个函数的名字,以便派生类根据需要对它进行定义。作为接口而存在 纯虚函数不具备函数的功能,一般不能直接被调用。
从基类继承来的纯虚函数,在派生类中仍是虚函数。如果一个类中至少有一个纯虚函数,那么这个类被称为抽象类(abstract class)。
抽象类中不仅包括纯虚函数,也可包括虚函数。抽象类必须用作派生其他类的基类,而不能用于直接创建对象实例。但仍可使用指向抽象类的指针支持运行时多态性。
6.求下面函数的返回值(微软)
int func(x)
{
int countx = 0;
while(x)
{
countx ++;
x = x&(x-1);
}
return countx;
}
假定x = 9999。 答案:8
思路:将x转化为2进制,看含有的1的个数。
7.什么是“引用”?申明和使用“引用”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引用就是某个目标变量的“别名”(alias),对应用的操作与对变量直接操作效果完全相同。申明一个引用的时候,切记要对其进行初始化。引用声明完毕后,相当于目标变量名有两个名称,即该目标原名称和引用名,不能再把该引用名作为其他变量名的别名。声明一个引用,不是新定义了一个变量,它只表示该引用名是目标变量名的一个别名,它本身不是一种数据类型,因此引用本身不占存储单元,系统也不给引用分配存储单元。不能建立数组的引用。
8.将“引用”作为函数参数有哪些特点?
(1)传递引用给函数与传递指针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时,被调函数的形参就成为原来主调函数中的实参变量或对象的一个别名来使用,所以在被调函数中对形参变量的操作就是对其相应的目标对象(在主调函数中)的操作。
(2)使用引用传递函数的参数,在内存中并没有产生实参的副本,它是直接对实参操作;而使用一般变量传递函数的参数,当发生函数调用时,需要给形参分配存储单元,形参变量是实参变量的副本;如果传递的是对象,还将调用拷贝构造函数。因此,当参数传递的数据较大时,用引用比用一般变量传递参数的效率和所占空间都好。
(3)使用指针作为函数的参数虽然也能达到与使用引用的效果,但是,在被调函数中同样要给形参分配存储单元,且需要重复使用"*指针变量名"的形式进行运算,这很容易产生错误且程序的阅读性较差;另一方面,在主调函数的调用点处,必须用变量的地址作为实参。而引用更容易使用,更清晰。
9.在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常引用”?
如果既要利用引用提高程序的效率,又要保护传递给函数的数据不在函数中被改变,就应使用常引用。常引用声明方式:const 类型标识符 &引用名=目标变量名;
例1
int a ;
const int &ra=a;
ra=1; //错误
a=1; //正确
例2
string foo( );
void bar(string & s);
那么下面的表达式将是非法的:
bar(foo( ));
bar("hello world");
原因在于foo( )和"hello world"串都会产生一个临时对象,而在C++中,这些临时对象都是const类型的。因此上面的表达式就是试图将一个const类型的对象转换为非const类型,这是非法的。引用型参数应该在能被定义为const的情况下,尽量定义为const 。
10.将“引用”作为函数返回值类型的格式、好处和需要遵守的规则?
格式: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形参列表及类型说明){ //函数体 }
好处:在内存中不产生被返回值的副本;(注意:正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返回一个局部变量的引用是不可取的。因为随着该局部变量生存期的结束,相应的引用也会失效,产生runtime error!
注意事项:
(1)不能返回局部变量的引用。这条可以参照Effective C++[1]的Item 31。主要原因是局部变量会在函数返回后被销毁,因此被返回的引用就成为了"无所指"的引用,程序会进入未知状态。
(2)不能返回函数内部new分配的内存的引用。这条可以参照Effective C++[1]的Item 31。虽然不存在局部变量的被动销毁问题,可对于这种情况(返回函数内部new分配内存的引用),又面临其它尴尬局面。例如,被函数返回的引用只是作为一个临时变量出现,而没有被赋予一个实际的变量,那么这个引用所指向的空间(由new分配)就无法释放,造成memory leak。
(3)可以返回类成员的引用,但最好是const。这条原则可以参照Effective C++[1]的Item 30。主要原因是当对象的属性是与某种业务规则(business rule)相关联的时候,其赋值常常与某些其它属性或者对象的状态有关,因此有必要将赋值操作封装在一个业务规则当中。如果其它对象可以获得该属性的非常量引用(或指针),那么对该属性的单纯赋值就会破坏业务规则的完整性。
(4)流操作符重载返回值申明为“引用”的作用:
流操作符<<和>>,这两个操作符常常希望被连续使用,例如:cout << "hello" << endl; 因此这两个操作符的返回值应该是一个仍然支持这两个操作符的流引用。可选的其它方案包括:返回一个流对象和返回一个流对象指针。但是对于返回一个流对象,程序必须重新(拷贝)构造一个新的流对象,也就是说,连续的两个<<操作符实际上是针对不同对象的!这无法让人接受。对于返回一个流指针则不能连续使用<<操作符。因此,返回一个流对象引用是惟一选择。这个唯一选择很关键,它说明了引用的重要性以及无可替代性,也许这就是C++语言中引入引用这个概念的原因吧。
赋值操作符=。这个操作符象流操作符一样,是可以连续使用的,例如:x = j = 10;或者(x=10)=100;赋值操作符的返回值必须是一个左值,以便可以被继续赋值。因此引用成了这个操作符的惟一返回值选择。

#include<iostream.h>
int &put(int n);
int vals[10];
int error=-1;
void main()
{
put(0)=10; //以put(0)函数值作为左值,等价于vals[0]=10;
put(9)=20; //以put(9)函数值作为左值,等价于vals[9]=20;
cout<<vals[0];
cout<<vals[9];
}
int &put(int n)
{
if (n>=0 && n<=9 ) return vals[n];
else { cout<<"subscript error"; return error; }
}
(5)在另外的一些操作符中,却千万不能返回引用:+-*/ 四则运算符。它们不能返回引用,Effective C++[1]的Item23详细的讨论了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这四个操作符没有side effect,因此,它们必须构造一个对象作为返回值,可选的方案包括:返回一个对象、返回一个局部变量的引用,返回一个new分配的对象的引用、返回一个静态对象引用。根据前面提到的引用作为返回值的三个规则,第2、3两个方案都被否决了。静态对象的引用又因为((a+b) == (c+d))会永远为true而导致错误。所以可选的只剩下返回一个对象了。
11、结构与联合有和区别?
(1). 结构和联合都是由多个不同的数据类型成员组成, 但在任何同一时刻, 联合中只存放了一个被选中的成员(所有成员共用一块地址空间), 而结构的所有成员都存在(不同成员的存放地址不同)。
(2). 对于联合的不同成员赋值, 将会对其它成员重写, 原来成员的值就不存在了, 而对于结构的不同成员赋值是互不影响的。
12、试写出程序结果:
int  a=4;
int  &f(int  x)
{    a=a+x;
      return  a;
}
int main(void)
{    int   t=5;
     cout<<f(t)<<endl;  a = 9
    f(t)=20;             a = 20
    cout<<f(t)<<endl;     t = 5,a = 20  a = 25
     t=f(t);                a = 30 t = 30
    cout<<f(t)<<endl;  }    t = 60
}
13.重载(overload)和重写(overried,有的书也叫做“覆盖”)的区别?
常考的题目。从定义上来说:
重载:是指允许存在多个同名函数,而这些函数的参数表不同(或许参数个数不同,或许参数类型不同,或许两者都不同)。
重写:是指子类重新定义父类虚函数的方法。
从实现原理上来说:
重载:编译器根据函数不同的参数表,对同名函数的名称做修饰,然后这些同名函数就成了不同的函数(至少对于编译器来说是这样的)。如,有两个同名函数:function func(p:integer):integer;和function func(p:string):integer;。那么编译器做过修饰后的函数名称可能是这样的:int_func、str_func。对于这两个函数的调用,在编译器间就已经确定了,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地址在编译期就绑定了(早绑定),因此,重载和多态无关!
重写:和多态真正相关。当子类重新定义了父类的虚函数后,父类指针根据赋给它的不同的子类指针,动态的调用属于子类的该函数,这样的函数调用在编译期间是无法确定的(调用的子类的虚函数的地址无法给出)。因此,这样的函数地址是在运行期绑定的(晚绑定)。
14.有哪几种情况只能用intialization list 而不能用assignment?
答案:当类中含有const、reference 成员变量;基类的构造函数都需要初始化表。
15. C++是不是类型安全的?
答案:不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指针之间可以强制转换(用reinterpret cast)。C#是类型安全的。
16. main 函数执行以前,还会执行什么代码?
答案:全局对象的构造函数会在main 函数之前执行。
17. 描述内存分配方式以及它们的区别?
1) 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例如全局变量,static 变量。
2) 在栈上创建。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
3) 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 或new 申请任意多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 或delete 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由程序员决定,使用非常灵活,但问题也最多。
18.分别写出BOOL,int,float,指针类型的变量a 与“零”的比较语句。
答案:
BOOL : if ( !a ) or if(a)
int : if ( a == 0)
float : const EXPRESSION EXP = 0.000001
if ( a < EXP && a >-EXP)
pointer : if ( a != NULL) or if(a == NULL)
19.请说出const与#define 相比,有何优点?
答案:
const作用:定义常量、修饰函数参数、修饰函数返回值三个作用。被Const修饰的东西都受到强制保护,可以预防意外的变动,能提高程序的健壮性。
1) const 常量有数据类型,而宏常量没有数据类型。编译器可以对前者进行类型安全检查。而对后者只进行字符替换,没有类型安全检查,并且在字符替换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错误。
2) 有些集成化的调试工具可以对const 常量进行调试,但是不能对宏常量进行调试。
20.简述数组与指针的区别?
数组要么在静态存储区被创建(如全局数组),要么在栈上被创建。指针可以随时指向任意类型的内存块。
(1)修改内容上的差别
char a[] = “hello”;
a[0] = ‘X’;
char *p = “world”; // 注意p 指向常量字符串
p[0] = ‘X’; // 编译器不能发现该错误,运行时错误
(2) 用运算符sizeof 可以计算出数组的容量(字节数)。sizeof(p),p 为指针得到的是一个指针变量的字节数,而不是p 所指的内存容量。C++/C 语言没有办法知道指针所指的内存容量,除非在申请内存时记住它。注意当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时,该数组自动退化为同类型的指针。
char a[] = "hello world";
char *p = a;
cout<< sizeof(a) << endl; // 12 字节
cout<< sizeof(p) << endl; // 4 字节
计算数组和指针的内存容量
void Func(char a[100])
{
cout<< sizeof(a) << endl; // 4 字节而不是100 字节
}
第21题: int (*s[10])(int) 表示的是什么?
int (*s[10])(int) 函数指针数组,每个指针指向一个int func(int param)的函数。
第22题:栈内存与文字常量区
           char str1[] = "abc";
  char str2[] = "abc";
  const char str3[] = "abc";
  const char str4[] = "abc";
  const char *str5 = "abc";
  const char *str6 = "abc";
  char *str7 = "abc";
  char *str8 = "abc";
  cout << ( str1 == str2 ) << endl;//0  分别指向各自的栈内存
  cout << ( str3 == str4 ) << endl;//0  分别指向各自的栈内存
  cout << ( str5 == str6 ) << endl;//1指向文字常量区地址相同
  cout << ( str7 == str8 ) << endl;//1指向文字常量区地址相同
  结果是:0 0 1 1
  解答:str1,str2,str3,str4是数组变量,它们有各自的内存空间;而str5,str6,str7,str8是指针,它们指向相同的常量区域。
第23题:将程序跳转到指定内存地址
要对绝对地址0x100000赋值,我们可以用(unsigned int*)0x100000 = 1234;那么要是想让程序跳转到绝对地址是0x100000去执行,应该怎么做?
  *((void (*)( ))0x100000 ) ( );
  首先要将0x100000强制转换成函数指针,即:
  (void (*)())0x100000
  然后再调用它:
  *((void (*)())0x100000)();
  用typedef可以看得更直观些:
  typedef void(*)() voidFuncPtr;
  *((voidFuncPtr)0x100000)();
第24题:int id[sizeof(unsigned long)];这个对吗?为什么?
答案:正确 这个 sizeof是编译时运算符,编译时就确定了  ,可以看成和机器有关的常量。
第25题:引用与指针有什么区别?
【参考答案】
1) 引用必须被初始化,指针不必。
2) 引用初始化以后不能被改变,指针可以改变所指的对象。
3) 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但是存在指向空值的指针。
第26题:const  与 #define 的比较 ,const有什么优点?
【参考答案】
(1) const 常量有数据类型,而宏常量没有数据类型。编译器可以对前者进行类型安全检查。而对后者只进行字符替换,没有类型安全检查,并且在字符替换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错误(边际效应) 。
(2)  有些集成化的调试工具可以对 const 常量进行调试,但是不能对宏常量进行调试。
第27题:复杂声明
void * ( * (*fp1)(int))[10];
float (*(* fp2)(int,int,int))(int);
int (* ( * fp3)())[10]();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案】
1.void * ( * (*fp1)(int))[10];   fp1是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为int型,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一个数组,这个数组有10个元素,每个元素是一个void*型指针。
2.float (*(* fp2)(int,int,int))(int);   fp2是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为3个int型,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为int型,函数的返回值是float型。
3.int (* ( * fp3)())[10]();   fp3是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为空,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一个数组,这个数组有10个元素,每个元素是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为空,函数的返回值是int型。
第28题:内存的分配方式有几种?
【参考答案】
一、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例如全局变量。
二、在栈上创建。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中,效率很高,但是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
三、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多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由我们决定,使用非常灵活,但问题也最多。
第29题:基类的析构函数不是虚函数,会带来什么问题?
【参考答案】派生类的析构函数用不上,会造成资源的泄漏。
第30题: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是怎么实现的?操作系统和编译器是怎么知道的?
【参考答案】
生命周期不同:
全局变量随主程序创建和创建,随主程序销毁而销毁;局部变量在局部函数内部,甚至局部循环体等内部存在,退出就不存在;
使用方式不同:通过声明后全局变量程序的各个部分都可以用到;局部变量只能在局部使用;分配在栈区。
操作系统和编译器通过内存分配的位置来知道的,全局变量分配在全局数据段并且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被加载。局部变量则分配在堆栈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