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P-AU和ATMEGA16L-8PU有什么区别啊?做arduino选哪个?

楼主(2018-10-25):
一个关于avr单片机的问题,ATMEGA328P-AU和ATMEGA16L-8PU有什么区别啊?我要是自己做一个arduino我该选哪一个呢?

网友A(2020-02-09):
如果不需要那么多的中断资源,用ATMEGA16L-8PU是可以的

网友B:
用ATMEGA328P-AU把,有人做过,有例程,可以学习参考

网友C:
用ATMEGA328P-AU
Arduino使用atmega328p。 因此,如果要开发arduino项目,则应使用ATMEGA328p。 ATMEGA328P具有更大的328kB闪存,但是ATMEGA16仅具有16kB闪存。 ATMEGA328P有更多开发资源。

网友D:
328,很多例程,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