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25):
请问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说,

核心和指令集。。。。。。。 52基本兼容51。。。。具体看标准。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85160-1.html
一样的提问,可以参考一下那里的回复
涉及版权我就不复制粘贴那里的回复了

网友C:
52基本兼容51

网友D:
内存一个大一个小,其余没什么区别

网友E: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价格差不多。

网友F:
为何不看手册呢?

网友G:
52使用经典的MCS-51内核,但是做了很多的改进使得芯片具有传统51单片机不具备的功能

网友H:
51单片机和52本质上无区别,指令库也相同,存储容量大小而已

网友I:
程序容量不一样,52大点,51小点

网友J:
内核不同,资源有些不同

网友K:
原来如此

网友L:
学的没区别。。。

网友M:
使用上程序编写一样,52比51的Flash大一些,具体可以看一下选用厂商的选型表,不同的厂家的51系列的参数略微有些不同。总之程序基本完成兼容。

网友N:
容量不同,定时器数量不同。对于AT的51来说不支持ISP,52没问题。

网友O:
多了部分外设资源,此外52兼容51的程序

网友P:
基本功能没什么区别   51的寄存器只有21个   而52的有26个

网友P:
52的存储空间比51大一倍   有8k

网友Q:
储存容量不同,52可以兼容51

网友R:
价格一样,没有啥区别,我们学生起步都用的这两个,结构比较好理解吧

网友S:
52单片机指令丰富,功能多,外设齐全,建议52开始学

网友T:
52有T2定时器,RAM 51是128byte,52是256byte,但两个程序存储空间都是2k 一般用52的,52兼容51,但用52的程序不一定能用在51上.

网友U:
都是51单片机,只是型号不一样,功能配置有区别。

网友V:
51单片机和51单片机基本一样,就是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大小区别 52有定时器3个,   51只有2个定时器 52内部RAM为256字节,  51为128字节

网友W:
内部FLASH大小不同

网友X:
52有T2定时器,RAM 51是128byte,52是256byte,但两个程序存储空间都是2k    一般用52的,52兼容51,但用52的程序不一定能用在51上

网友Y:
内核是一样,只有资源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内嵌的ram和flash。

网友Z:
都是最基础。但是52包含51所有功能,

网友AA: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吧

网友AB:
其实单片机那些指令其本都一样,只是各个容量和一些功能的区别,就比如买汽车,一个乞丐版,一个豪华版

网友AC:
52多个T2定时器,RAM 51是128byte,52是256byte,但两个程序存储空间都是2k ,而且52兼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