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温度接线图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0-25):
lcd温度显示程序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18B20温度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LCD1602显示温度值。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include"XPT2046.h"
void LcdDisplay(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 = P1^0;
sbit MOTOB = P1^1;
sbit MOTOC = P1^2;
sbit MOTOD = P1^3;

#define SPEED1 200
#define SPEED2 250
#define SPEED3 400
#define GPIO_KEY P3

u8 KeyValu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mmm)
{

    unsigned char disp[] = {0, 0, 0, 0 }; //定义数组

        static u8 i;
/*        if(i==50)
        {
                i=0;
                mmm = Read_AD_Data(0x94);                //   AIN0 电位器
        }
        i++;  */
        disp[0]=mmm/1000;//千位
        disp[1]=mmm%1000/100;//百位
        disp[2]=mmm%1000%100/10;//个位
        disp[3]=mmm%1000%100%10;

                LcdWriteCom(0x82);        //
            LcdWriteData('0'+disp[0]);
                LcdWriteCom(0x83);        //
            LcdWriteData('0'+disp[1]);
                LcdWriteCom(0x84);        //
            LcdWriteData('0'+disp[2]);
                LcdWriteCom(0x85);        //
            LcdWriteData('0'+disp[3]);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P1=0X00;

           while(1)
        {
                KeyDown();                   //按键判断函数
                 while( KeyValue==0 )
                {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1);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1);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1);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1);
                          break;
                }
                while( KeyValue==1 )
                {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2);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2);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2);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2);
                           break;
                }
                while( KeyValue==2 )
                {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3);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3);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3);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3);
                          break;
                 }
                while(KeyValue==3)
                {
                 P1=0X00;
                          break;
                }
                while(KeyValue==4)
                {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break;
                }
                while(KeyValue==5)
                {
                 LcdWriteCom(0x01);

                          break;
                }
                while(KeyValue==6)
                {
                 LcdWriteCom(0x01);
                datapros(Read_AD_Data(0x94));

            break;
                }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下载:
LCD1602显示温度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