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STC12单片机+两个L298驱动的小车问题

楼主(2018-10-25):
问个问题,STC89/STC12单片机,用安卓数据线连上之后,RX和TX灯交替闪烁,但是用STC-ISP烧录程序进单片机后,两个灯都不亮了,只有电源灯亮,什么原因呢?还有,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份能让小车跑起来的程序?小车用两个L298驱动。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594"]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313"]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797"]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31"]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当前的时钟频率: 11.030MHz
  . 系统频率为12T(单倍速)模式
  . 振荡器的放大增益不降低
  . 当看门狗启动后,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
  .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
  .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
  . P1.0和P1.1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单片机型号: STC89C52RC/LE52RC
  固件版本号: 6.6.4C

操作成功 !(2018-10-25 20:09:34)

网友A: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没这个环境,给你一个程序,你的小车也不一定能跑起来。
你的单片机型号我看到了,两个L298怎么与单片机连接的?它们与电机又是怎么连接的?你没有展示这些内容,谁都没法帮你嘛。

网友B:
RX和TX灯只有在有数据通信时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