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怎么更改3D效果图由绿色改为黑色?

楼主:
Altium Designer18怎么更改3D效果图由绿色改为黑色?  来个大神教一下

网友A(2018-10-26):
1.2D或3D模式下,依次单击“视图--工具栏--PCB标准”,
2.完成上步后,工具栏位置会出现如图所示的下拉选相;
3.按自己的要求,可切换,2D,3D视角,3D黑,深绿,浅绿,蓝色等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