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蓝牙串口程序 发送端

楼主(2018-10-25):
蓝牙串口程序

/**
  ******************************************************************************
  * @file UART2_Printf\main.c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the main function for: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        /scanf functions to the UART2 example.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2.0.0
  * @date    25-February-2011
  *******************************************************************************/

/* Includes ------------------------------------------------------------------*/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dio.h"
/**
  * @addtogroup UART2_Printf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_IAR_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putchar (int c)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getchar (void)
/* _RAISONANCE_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
    for(i=900;i>0;i--)
    inerDelay_us(1);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无线模块的IO口初始化
    //MISO 读取数据  浮动输入,没有外部中断
    GPIO_Init(NRF24L01_CE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CE_PIN ),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ce
    GPIO_Init(NRF24L01_CS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CS_PIN ),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cs
    GPIO_Init(NRF24L01_SCK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SCK_PIN ),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sck
    GPIO_Init(NRF24L01_MOSI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MOSI_PIN ),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OSI
    GPIO_Init(NRF24L01_MISO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MISO_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MISO
    GPIO_Init(NRF24L01_IRQ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IRQ_PIN ), GPIO_MODE_IN_FL_NO_IT); //IRQ
     // GPIO_Init(NRF24L01_MISO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MISO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ISO
    //GPIO_Init(NRF24L01_IRQ_PORT, (GPIO_Pin_TypeDef)(NRF24L01_IRQ_PIN ),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IRQ
   //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ce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ce
}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void init_io(void)
{
    delayms(2000);          //延时 100us
    GPIO_WriteHigh(NRF24L01_CE_PORT, NRF24L01_CE_PIN);
    GPIO_WriteHigh(NRF24L01_CS_PORT, NRF24L01_CS_PIN);
    GPIO_WriteLow(NRF24L01_SCK_PORT, NRF24L01_SCK_PIN);
}

void main(void)
{

        uchar TxBuf[TX_PLOAD_WIDTH]={0x01,0x01,0x01,0x01,0x01};
        char ans;
        GPIO_Configuration();
        SPI_DeInit();
       /* Initialize SPI in Slave mode  */
        SPI_Init(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MODE_MASTER, SPI_CLOCKPOLARITY_LOW,
             SPI_CLOCKPHASE_1EDGE, SPI_DATA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uint8_t)0x07);
        /* Enable the SPI*/
        SPI_Cmd(ENABLE);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16MHz高速内部RC振荡器(HSI)
        init_io();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3);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6);

        TxBuf[0]=0x01;
       //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 UART2 configuration ------------------------------------------------------*/
         UART2_DeInit();
        /* UART2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ART2 Clock disabled
         */
        UART2_Init((uint32_t)96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NO,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2_MODE_TXRX_ENABLE);

        /* 前头检测 ------------------------------------------------------*/
        printf("\n\r正在检测系统设备...\n\r");

        delayms(500);
        if(NRF24L01_Check()==0)
        {
           delayms(500);
           printf("\n\r/********************************* \n\r");
           printf("\n\r>>>欢迎使用韭菜门禁系统<<<\n\r");
           printf("\n\r/********************************* \n\r");
        }
        else  printf("\n\r>>>请检查设备是否安装正确<<<\n\r");

        printf("\n\r请输入命令:\n\r");
        printf("\n\r门禁>> 请输入:1\n\r");
        printf("\n\r门开>> 请输入:2\n\r");
        printf("\n\r报警>> 请输入:3\n\r");
       while(1)
        {
             ans = getchar();
            if(ans=='1'|ans=='2'|ans=='3')
              {

                TxBuf[0]=ans-'0';
                printf("\n\r合法输入\n\r");
                if(nRF24L01_TxPacket(TxBuf)==TX_OK)
                 {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0);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2);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3);
                  Delay(0xFFFF);  //延时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0);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3);
                  printf("\n 发送成功 \n\r");
                  delayms(200);
                  }
                else printf("\n\r发送失败\n\r");

              }
            else printf("\n\r请输入正确的命令\n\r");
        }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
  * @param c Character to send
  * @retval char Character sent
  */
PUTCHAR_PROTOTYPE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ART2 */
  UART2_SendData8(c);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scan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char Character to Read
  */
GETCHAR_PROTOTYPE
{
#ifdef _COSMIC_
  char c = 0;
#else
  int c = 0;
#endif
  /* Loop until the Read data register flag is SET */
  while (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RXNE) == RESET);
    c = UART2_ReceiveData8();
  return (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