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x01<<i);请问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2018-10-25):
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将0X01左移i位后取反 然后赋值给P2端口
比如此时i=1,0x01就是0000 0001,左移一位,右侧补0,变成0000 0010
取反,1111 1101 即0xfd
最后就是P0 = 0xfd

网友B:
把1左移i位然后取反送到P2端口。

网友C:
P2=~(0x01<<i);

------------0x01<<i 向右移i位
------------~按位取反

~~~~~~~~~~~~~~~~~~~~~~~~~~~~~~

网友D:
0x01是指最低位为1,其余七位为0,P2=~(0x01<<i);这个就是将00000001左移i位后取反,比如说i=3,那么(0x01<<i)的结果就是00001000,取反后为11110111,然后将这个值赋给P2口,

网友E:
先左移动i位,取反。赋值给p2

网友F:
以后遇到这个样的,看不懂语句,带入一个数字去,自己算一下就好了。实在不懂,再看相关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0x01是指最低位为1,其余七位为0,P2=~(0x0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谢谢

网友G(2020-03-19):
P2=P2<<1+0x01;   和P2=P2<<1;   P2=P2+1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H:
把0x01向左移动i位

网友I:
将0X01左移i位后取反 然后赋给P2端口,<<表示左移,>>表示右移,51单片机移位还可以使用_cror_(x,y)函数,使用时需要包含这个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
里面具体的意义是_cror_(x,y)含义是二进制数x右移动y位;
常见的是
_crol_ 字符左移
_cror_ 字符右移

网友J:
将值左移i位,然后该值取反并将其赋给端口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