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发送字符给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8-10-25):
想要让单片机接收字符1控制舵机转动,用串口助手直接发送1,还是发送0x31

网友A:
串口助手发送选择hex发送时是1,ASCII发送时送出0x31。接收后自己解析

网友B:
这个要试验才知道的。毕竟每款串口助手都有些不同。

网友C:
直接发送1即可,串口助手里一般发送框边上有一个HEX复选框,勾选后则需要发送0x31,也就是字符“1”的实际码值。

网友D:
要看接收端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E:
这个具体要看你发送的是文本模式还是HEX模式

网友F:
你用的是文本方式 用HEX方式发就是0x01了

网友G:
单片机发送的字符一般是ASCII码的字符,‘1’即十六进制的0x31

网友H: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