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固件库编程按键检测源码

楼主(2018-10-25):
使用stm32f103的GPIO端口检查按键源码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头文件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key.h"

#define    KEY1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GPIO_PIN)
#define    KEY2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
char a;
char b;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for(;count!=0;count--);

}

void Output_Auto(void)
{

                LED_R(ON);
        //        LED_G(ON);
        //        LED_B(ON);
                delay(0x8FFFFF);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        LED_R(ON);
                LED_G(ON);
        //        LED_B(ON);
                delay(0x8FFFFF);
        //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        LED_R(ON);
        //        LED_G(ON);
                LED_B(ON);
                delay(0x8FFFFF);
        //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LED_R(ON);
                LED_G(ON);
        //        LED_B(ON);
                delay(0x8FFFFF);
                LED_R(OFF);
                LED_G(OFF);
        //        LED_B(OFF);

                LED_R(ON);
        //        LED_G(ON);
                LED_B(ON);
                delay(0x8FFFFF);
                LED_R(OFF);
        //        LED_G(OFF);
                LED_B(OFF);

        //        LED_R(ON);
                LED_G(ON);
                LED_B(ON);
                delay(0x8FFFFF);
        //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LED_R(ON);
                LED_G(ON);
                LED_B(ON);
                delay(0x8FFFFF);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delay(0x8FFFFF);

        LED_R(ON);
                LED_G(ON);
                //LED_B(ON);
                delay(0xCFFFD);
                LED_R(OFF);
                //LED_B();
                delay(0xCFFFD);

}
void Output_R(void)
{

    LED_R(ON);
                LED_G(OFF);
                LED_B(OFF);
}
void Output_G(void)
{

    LED_R(OFF);
                LED_G(ON);
                LED_B(OFF);
}
void Output_B(void)
{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N);
}
void Output_R_G(void)
{
  LED_R(ON);
        LED_G(ON);
        LED_B(OFF);

}

void Output_R_B(void)
{
  LED_R(ON);
        LED_G(OFF);
        LED_B(ON);

}
void Output_G_B(void)
{
  LED_R(OFF);
        LED_G(ON);
        LED_B(ON);

}
void Output_All(void)
{
        LED_R(ON);
        LED_G(ON);
        LED_B(ON);

}
void Output_Null(void)
{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
int main(void)
{
        a=0;
        b=0;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while(1)
                {
             if(KEY1 == KEY_ON)
                            {
                                                delay(0x1FFF);
                                                //a=1;
                                                if(KEY1 == KEY_ON && b == 0)
              {
                     Output_R();
                                                                      b =1;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1)
                                                     {

                    Output_G();
                                                                       b =2;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2)
                 {

                            Output_B();
                                                                             b = 3;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3)
                 {

                            Output_R_G();
                                                                             b = 4;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4)
                 {

                            Output_R_B();
                                                                             b = 5;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5)
                 {

                            Output_G_B();
                                                                             b = 6;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6)
                 {

                            Output_All();
                                                                            b = 7;
                                                             }
                                                else if(KEY1 == KEY_ON && b == 7)
                 {

                            Output_Null();
                                                                             b = 0;
                                                             }
                                   // else a=0;
                                                                                         }
                          if(KEY2==KEY_ON)
                            {
                                                delay(0x0FFF);
                              if(KEY2==KEY_ON)
                                 {
                                                                 Output_Auto();
                       }
                                                         else Output_Nul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