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CD1602只亮不显示 附单片机程序 麻烦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仿真过后,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判忙函数出了问题,导致一直处于在忙状态。
附件为 仿真电路图

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xdata LCD_Type     LCD;   //LCD设备

static void LCD_CheckBusy(void)   //检测LCD状态,看它是不是还在忙呢
{
do
  {
    LCD_EN=0;
    LCD_RS=0;
    LCD_RW=1;
    LCDIO=0xff;
    LCD_EN=1;
  }
  while(LCD_BUSY==1);
  LCD_EN=LOW;
}

static void LCD_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CheckBusy();
  LCD_RS=LOW;
  LCD_RW=LOW;
  LCD_EN=HIGH;
  LCDIO=command;
  LCD_EN=LOW;
}

static void LCD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CheckBusy();
LCD_RS=HIGH;
LCD_RW=LOW;
LCD_EN=HIGH;
LCDIO=dat;
LCD_EN=LOW;
}

/*---------------------光标设置函数-------------------------*/
static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写入的是实际的地址
{
  if(pos>31)  //光标地址0-31 共32个
    return;

/*----------------------------------------------------------*/
  if(pos<16)                                         //第一行
  {
     LCD_SendCommand(0x80+pos);
  }
  else                                                         //第二行
  {
     LCD_SendCommand(0xC0+pos-16);
  }
}

//add 0-31对应两行
//void LCD_DisPlayChar(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ch)
//{
//LCD.RefFlag = 0;
//LCD.Buf[add]=ch;
//LCD.RefFlag = 1;
//}

void LCD_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LCD.RefFlag = 0;
  i = 0;
  while(*str)
  {
    LCD.Buf[add+i]=*str;
        str++;
        i++;
  }
  LCD.RefFlag = 1;
}

void LCD_Screen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LCD.RefFlag = 0;
  for(i=0;i<32;i++)
  {
    LCD.Buf[i]=' ';
  }
  LCD.RefFlag = 1;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SendCommand(0x38);
  LCD_SendCommand(0x38);
  LCD_SendCommand(0x38);
  LCD_SendCommand(0x06);
  LCD_SendCommand(0x0c);
  LCD_SendCommand(0x01);
  LCD.BlinkEN = 0;
  LCD.BlinkAdd = 0;
  LCD.BlinkLen = 1;
  LCD.BlinkCon = 0;
  LCD_ScreenClear();
}

void LCD_Refresh(void)
{
  unsigned char i=0;
/*------------------闪烁设置---------------------------*/
  if(LCD.BlinkEN)          //如果闪烁开关打开
  {
    LCD.BlinkCon++;
        if(LCD.BlinkCon==1)
        {
          LCD_Pos(LCD.BlinkAdd);       //设置地址
          for(i=0;i<LCD.BlinkLen;i++)
          {
            if(LCD.BlinkAdd+i==16)
                  LCD_Pos(16);
                LCD_SendData(0x20);       //隐藏显示
          }
        }
        else if(LCD.BlinkCon==10)        //开启显示
        {
          LCD_Pos(LCD.BlinkAdd);
          for(i=0;i<LCD.BlinkLen;i++)
          {
            if(LCD.BlinkAdd+i==16)
                  LCD_Pos(16);
                LCD_SendData(LCD.Buf[LCD.BlinkAdd+i]);  //显示缓存直接写入
          }
        }
        else if(LCD.BlinkCon>=20)
        {
          LCD.BlinkCon = 0;
          LCD.RefFlag = 1;
        }
  }
/*-----------------LCD刷新显示----------------------------*/
  if(LCD.RefFlag ==1)  //有待刷新
  {
    LCD_Pos(0);
        for(i=0;i<32;i++)          //从闪烁开始的地址就不要写数据了
         {
/*-------------------换行------------------------------*/
          if(i==16)
            LCD_Pos(16);
/*-------------------闪烁功能打开并且到了开始闪烁的地址----------------------------------*/
          if((LCD.BlinkEN)&&(i==LCD.BlinkAdd))         //跳过LCD.BlinkLen个显示地址
          {
            do
                {
                  i++;
                }
                while(i<(LCD.BlinkAdd+LCD.BlinkLen));             // 0  1
            LCD_Pos(LCD.BlinkAdd+LCD.BlinkLen+1);
          }
          else                 //正常模式写入
          {
            LCD_SendData(LCD.Buf[i]);
          }
        }
        LCD.RefFlag =0;
  }
}

//显示地址Add:0-31   *time //时分秒
void LCD_DisplayTim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time)
{
  LCD.RefFlag =0;
/*-------------小时----------------------*/
  LCD.Buf[add+0] = time[0]/10+'0';
  LCD.Buf[add+1] = time[0]%10+'0';
  LCD.Buf[add+2] = ':';
  LCD.Buf[add+3] = time[1]/10+'0';
  LCD.Buf[add+4] = time[1]%10+'0';
  LCD.Buf[add+5] = ':';
  LCD.Buf[add+6] = time[2]/10+'0';
  LCD.Buf[add+7] = time[2]%10+'0';
  LCD.RefFlag = 1;
}

/*----------------------------年月日显示显示函数-------------------------------------*/

void LCD_DisplayDa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LCD.RefFlag =0;
/*-------------小时----------------------*/
  LCD.Buf[add+0] = '2';
  LCD.Buf[add+1] = '0';
  LCD.Buf[add+2] = date[0]/10+'0';        //年
  LCD.Buf[add+3] = date[0]%10+'0';
  LCD.Buf[add+4] = '-';
  LCD.Buf[add+5] = date[1]/10+'0';  //月
  LCD.Buf[add+6] = date[1]%10+'0';
  LCD.Buf[add+7] = '-';
  LCD.Buf[add+8] = date[2]/10+'0';  //日期
  LCD.Buf[add+9] = date[2]%10+'0';
  LCD.Buf[add+10]= 0x20;
  switch(date[3])
  {
                case 1:{LCD_DisplayString(add+11,"Mon");}break;
                case 2:{LCD_DisplayString(add+11,"Tue");}break;
                case 3:{LCD_DisplayString(add+11,"Wed");}break;
                case 4:{LCD_DisplayString(add+11,"Thu");}break;
                case 5:{LCD_DisplayString(add+11,"Fri");}break;
                case 6:{LCD_DisplayString(add+11,"Sat");}break;
                case 7:{LCD_DisplayString(add+11,"Sun");}break;
                default:break;
  }
  LCD.RefFlag = 1;
}

void DisplayU16(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hide)  //hide =1 隐藏0  =0的时候不隐藏0
{
  xdata unsigned char temp[6]={0};
  unsigned char i = 0;
  for(i=0;i<5;i++)
  {
    temp[4-i]= num % 10 +'0';
          num = num / 10;
  }
  temp[5]='\0';
  if(hide)
  {
    for(i=0;i<4;i++)
        {
          if(temp[i]=='0')
            temp[i]=0x20;
          else
            break;
        }
  }
  LCD_DisplayString(add,temp);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TempDisplay(unsigned char add,float Temp)
{
  unsigned char DisBuff[8]={0,0,0,0,0};
  unsigned int Change = 0;
  Change = 10*Temp;  //温度数据放大10倍 102.8   1028
  DisBuff[0] = Change / 1000+'0';        //百位
  DisBuff[1] = Change % 1000 / 100+'0';  //十位
  DisBuff[2] = Change % 100 / 10+'0';    //个位
  DisBuff[3] = '.';
  DisBuff[4] = Change % 10+'0';
  if(DisBuff[0]=='0')       //百位消0
  {
      DisBuff[0] = 0x20;
      if(DisBuff[1]=='0')
      { DisBuff[1]= 0x20; }
  }
  DisBuff[5]=0xdf,
  DisBuff[6]=0x43;
  DisBuff[7]='\0';
  LCD_DisplayString(add,DisBuff);
}

网友A(2018-10-26):
会不会是调节屏幕的电阻阻值设置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调节屏幕的电阻阻值设置不对

不会啊,调过了,也还是这样

网友C:
显示地址程序与问题

网友D:
判别吗函数写错了

网友E: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⒈ LCD1602显示屏简介
⑴ 引脚功能    …
⑵ 内部寄存器    …
⑶ 控制指令    …
⑷ 操作时序    …
⒉ 电路设计    …
⒊ 程序设计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2020-03-07):
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在别处看到有人讲P0口要加上拉电阻,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2021-05-10):
lcd是这样子的,protues仿真需要加上拉,但是实际电路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