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很久的单片机汇编,遇到蜂鸣器驱动不了,今天终于驱动蜂鸣器响了!

楼主(2018-10-25):
    一直下学习单片机A51汇编语音,流水灯,数码管,独立按键基本上都可以写出来,而学习蜂鸣器,死活驱动不了无源蜂鸣器,今天在论坛看了admin的C语音,用他的C语言下载进去蜂鸣器响了,自己照他的程序写汇编,很多方式不太会用,汇编与C应用不是很懂(开始学习过一点C),不会写的去掉了,只留下自己会写的,下载程序,有点响了,改变定时器的时间,蜂鸣器响了,感觉很高兴,附上版主的程序和我的汇编程序,请各位指点一二

单片机源码:
  1. #include<reg52.h>

  2. sbit BUZZ = P1^0;  //蜂鸣器控制引脚
  3. unsigned char T0Load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4. unsigned char T0Load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5. void OpenBuzz(unsigned int frequ);

  6. void StopBuzz();

  7. void main()

  8. {

  9.     unsigned int i=0;

  10.     TMOD = 0x01; //配置T0工作在模式1,暂不启动

  11.     EA = 1;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 (1)

    {

        OpenBuzz(2000); //以4KHz的频率启动蜂鸣器

        for (i=0; i<30000; i++);

        StopBuzz();

        for (i=0; i<30000; i++);

        OpenBuzz(2000); //以1KHz的频率启动蜂鸣器

        for (i=0; i<30000; i++);

        StopBuzz();

        for (i=0; i<30000; i++);

    }

}

  24. void OpenBuzz(unsigned int frequ)

  25. {

  26.     unsigned int reload;

    reload = 65536 - (11059200/12) / (frequ*2);  //由给定频率值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0LoadH = reload >> 8;  //16位重载值分解为高低两个字节

    T0LoadL = reload;

    TH0 = 0xFF;   //设定一个接近溢出的初值,以使定时器马上投入工作

    TL0 = 0xFE;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void StopBuzz()

{

    ET0 = 0;   //禁用T0中断

    TR0 = 0;   //停止T0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LoadH;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 = T0LoadL;

    BUZZ = ~BUZZ; //反转蜂鸣器控制电平

}

这个为版主的C,下面为我写的汇编,已下载HEX文件到开发板可以正常发声了(驱动无源蜂鸣器,蜂鸣器为P1.0)
BUZZ           BIT   P1.0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0入口
LJMP  ZHONGDUAN;跳转到定时中断

START:
        MOV  TMOD ,#01H ; 使用定时器T0
        SETB  EA        ;开启总中断

MAIN:
        LCALL OPENBUZZ   ;调用开启无源蜂鸣器
        LCALL YS1         ;延时下
        LCALL STOPBUZZ  ;关闭蜂鸣器
        LCALL YS1   ;延时下
        LCALL OPENBUZZ ;再开启蜂鸣器
        LCALL YS1     ;延时下
        LCALL STOPBUZZ ;关闭蜂鸣器
        LCALL YS1            ;再延时
        LJMP  MAIN   ;如此循环
OPENBUZZ:
        MOV   TH0,#0FFH        ;定时时间在65536-65350=186US
        MOV   TL0,#046H  ;根据你蜂鸣器的频率不同,调节定时时间
        SETB  ET0 ;开启定时器中断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
        RET
STOPBUZZ:        CLR        ET0  ;关闭定时器中断和关闭定时器,蜂鸣器将不会鸣叫
                CLR        TR0
                RET
ZHONGDUAN:        MOV TH0,#0FFH  ;给T0的重现赋初值
                MOV TL0,#046H
                CPL  BUZZ        ;对蜂鸣器进行取反
                RETI

YS1:        MOV  R7,#20                     ;延时子程序,时间长可以更改R6或R5的值。
D1:        MOV  R6,#200
D2:        MOV  R5,#100
D3:        DJNZ R5,D3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我们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是汇编,想看协助他,必须看的懂汇编语言,或者理解汇编的使用,原本就是学C,我 ...

这么说,你遇到的这些基本问题,问他吧,如果他有耐心教教你,学的也很快,可是看你所有的帖子,从去年7月吧,到现在感觉还是没起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佩服现在还用汇编的大仙!了不起啊

领导用的就是汇编,用C他看不懂,也教不了我,他的软件我也没有办法协助他,所以就还是汇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恭喜了,看了你之前的帖子,很用心的去学习单片机。

有个疑问:

因我们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是汇编,想看协助他,必须看的懂汇编语言,或者理解汇编的使用,原本就是学C,我们软件工程师说,我是写汇编,你学汇编,不懂可以问我

网友D:
同意楼上,汇编发个声音确实都好麻烦,自学的还是C比较方便,汇编没那条件

网友A:
首先要恭喜了,看了你之前的帖子,很用心的去学习单片机。

有个疑问:
为什么学习单片机,你选择了汇编语言入门?
相对于汇编,C语言更适合单片机入门使用。因此,网上入门的各种代码大部分都是C语言写的,如果用C,一个你可以参考的例程更多,一个易于和其他人交流讨论(毕竟别人不能懂你的汇编也没法讨论)。

网友C:
佩服现在还用汇编的大仙!了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