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固态继电器,开关管是IRF640N

楼主(2018-10-25):
拆了个 固态继电器 ,开关管是 IRF640N

另外问一下 电路板的元件那个叫什么?

另外问一下 电路板的元件那个叫什么?

网友A:
大概率是三极管

网友B:
是可控硅

网友C:
谢谢分享固态继电器的内部图片。
IRF640N 是IR的第五代HEXFET功率场效应管。IRF640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制造,具有极低的导通阻抗。IRF640这种特性,加上快速的转换速率,和以坚固耐用著称的HEXFET设计,使得IRF640成为极其高效可靠、应用范围超广的器件。

网友D:
开关管是IRF640N在哪里?看不见

楼主:
IRF640N 拆出来了. 那两个大铜柱 一边是D极,一边是S极. 那个203电阻接G极.

楼主:
看了下电路,原来是用小型隔离变压器分开两边电路的,变压器 里有三个绕组.(你明白的).实测输入4V,
GSv 有9V.难怪可以驱动mosfet . 所以 就如2楼说的变压器 那边的管子大概 是NPN . 另一个是稳压管.猜的.

网友E(2018-12-04):
正在用300AIGBT鼓捣直流固态呢

网友F(2023-05-04):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电路,原来是用小型隔离变压器分开两边电路的,变压器 里有三个绕组.(你明白的).实测输入4V,
GSv 有9V ...

有没有画好电路图,给我个图,可以联系

网友G:
MOS管工作在交流状态通常需要成对出现,每一个MOS管工作在一个交流半周,另外一个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提供电流回路。

网友H:
继电器是输入输出隔离的,没见光耦而只见变压器的情况下,大概率就是用于信号交换的了。
变压器只能交换交流信号,因此应该有DC-AC转换,没有4脚以上芯片,三脚的就是开关管。
因为用了灯光辅助拍摄,且没处理好反光,所以丝印看不清楚,可自己网上查询便知道是哈。
这是个相对简单的电路,楼主可以照猫画虎地来个整图,可以让大家围观一下名品设计思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OS管工作在交流状态通常需要成对出现,每一个MOS管工作在一个交流半周,另外一个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提供 ...

可以先参观一下设备外壳标注参数。
然后给个MOS管工作在交流状态下工作的原理图

网友I(2023-10-22):
这个固态继电器有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