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选择的目录下没有C51目录,添加不了单片机型号

楼主:
上课要做实验 用的是STC89C52RC 按网上的方法isp添加不了型号 能不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STC-ISP下载软件提示:
选择的目录下没有C51目录

网友A(2018-10-26):
换个keil的版本试试

网友B:
1,你的路径是有中文的,他识别不了;
2,你的keil软件有问题,建议重装。
3,你ISP软件估计损坏了,建议重装
------
试过上面的 肯定可以,不行的话,重装系统。没有什么是重装系统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是买一台新的电脑,再重装系统,哈哈哈··~~

网友C:
1.首先确认下安装的是不是C51版本,是的话,安装目录会有C51文件夹和TOOLS.INI配置文件;
2.不是C51版的话,就要再安装下;
3.添加型号和头文件时,路径尽量选到C51文件夹;
4-1.如果添加成功,C51\INC文件夹下应该有STC文件夹,里面是STC单片机头文件;
4-2.TOOLS.INI配置文件里应该有[C51]相关描述;

网友D:
关闭keil 染后在打开stc 添加头文件,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E:
你可能需要重装试试

网友F(2018-12-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你在STC-ISP那个烧录软件中选择添加路径的时候,选择“keil\C51”,如果选择“keil\C51\INC”这个路径就会报错,所以添加头文件要选择C51这个目录即可。

网友G(2019-10-17):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你在STC-ISP那个烧录软件中选择添加路径的时候,选择“keil\C51”,如果选 ...

正解,谢谢分享!

网友H(2020-02-07):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你在STC-ISP那个烧录软件中选择添加路径的时候,选择“keil\C51”,如果选 ...

怎末选择添加路径呢(我是新手,还望指导)

网友I:
可能是添加目录错了,选:安装硬盘\keil,但是你要确定你安装的目录下要有UV4个小时C51这两点文件夹

网友J:
你的keil可能是mdk版本的,keil有两种,一个是mdk,一个是c51,两种不一样,只有c51能写stc程序!
如果你的keil文件夹下有mdk文件夹而没有c51文件夹,那你就是装成mdk了,你要换成c51,c51可以从网上搜索"keil c51",网上有很多下载地址。

网友K(2021-09-20):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你在STC-ISP那个烧录软件中选择添加路径的时候,选择“keil\C51”,如果选 ...

我的添加不进云,后灰按照这个方法,选择到C51就可以添加了。

网友L:
Keil有4种编译器,可能下载有误
C51是8051单片机
C251是16位80251单片机
C166也是16位,国内用的较少
MDK-Arm是STM等32位单片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