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8-10-26):
各位关于esp8266供电有什么研究没有?我现在用ESP12F+AMS1117+两节18650锂电池(1700mAh),就这样单纯的联网挂着。最多只能支持两天。如果加控制操作的话最多也就1天电就用完了。

网友A:
如果只是间断性的发信号那就间断性的供电,如果一直要发信号那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B:
不说别的,AMS1117不适合电池供电场合,功耗大,压差高。

网友C:
锂电+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D:
发送断续模式,接收连续模式会省电点。

网友E:
AMS1117不适合电池供电场合,功耗大,压差高。

用DC-DC 降压电源模块, 效率可高达96%。
高效率提高供电电源的使用寿命 . 适合于多数电池供电场合的应用。

网友F:
对的,用DC  DC 效率高,节省电量 ,使用时间可加长

网友G:
AMS1117 不行,用低功耗的。